GD32F103 有没有两个DMA的?

楼主(2016-06-10):
GD32F103 有没有两个DMA的?

现在一个DMA 7个通道不够用了!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大容量的有不知道STM32分不分

网友B:
我一般采用一个的

网友B: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的进行采用的。

网友C:
DMA的是有的,就看怎样用了。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看通道的及你所使用的外设功能的,外设需要DMA的话就可以启动相应的DMA进行辅助的。

网友E:
这个还是有的,主要看怎么用这个DMA的

网友F:
这个不太容易找的吧,现在一般网上比较少的

网友G:
可以分时复用呗

网友H:
什么情况下,用那么多

网友I:
用一个分时用主可以啊,作一些标志位在中断里

网友J:
可以查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