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有没有可过220V的数字电位器,能用单片机控制接在220V电路中的可调电阻器

楼主(2016-06-10):
各位朋友好,请问有没有可过220V的数字电位器芯片推荐,能用单片机控制接在220V电路中的可调电阻器,电阻器电阻范围是0-500K。 。http://photo.21ic.com/board/5721?p=1#content   http://photo.21ic.com/board/5721?p=3#content 现在是想用单片机控制上图中的高压器,希望能给些指点,谢谢!

楼主:
http://photo.21ic.com/board/5721?p=1#content

楼主:
  这个为图片

网友A:
有这种熟悉电位器??

网友B:
楼主可以去找有遥控功能的功放,一般音量电位器是用电机带动的,搞好驱动就好了。具体搜索某宝。

网友C:
不能想象出你是要做什么!
可以使用运放将220V电压差分衰减到数字电位器可以接受的电压范围,再使用数字电位器芯片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