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DC变换器怎么减小开机瞬间尖峰电流

楼主(2016-06-10):
DC变换器怎么减小开机瞬间尖峰电流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弄个浪涌抑制电路试试

网友B: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C:
二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浪涌抑制电路试试

浪涌抑制电路?是指加热敏电阻吗?是直接在输入端串联热敏电阻吗?

网友D:
弄个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D:
弄个电容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浪涌抑制电路?是指加热敏电阻吗?是直接在输入端串联热敏电阻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i8AkikwHhEeDRK6pX0-IxGXpCcYMCb0OCHIfgCHDMZPMS5a1If3aSE3zQ-H6Gi3Oeo63YW6WSoPxgDbLIk2t7vINrfQY-yD7mSK7H91eFW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浪涌抑制电路?是指加热敏电阻吗?是直接在输入端串联热敏电阻吗?

看看这个的实现方案的

网友D:
这个你是怎设计的

网友D:
瞬间的电压过大击穿了吗

网友F(2016-07-17):
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什么的

网友G:
一般并联在开关的两端,用于吸收浪涌电流,尖峰脉冲,也可以电容串接100K以上的电阻,电容可以取值0.01-0.47UF左右。

网友G:
串入负温度电阻

网友H:
弄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H:
吸收浪涌电流的电路也不少。

网友I:
浪涌抑制电路试试。

网友I:
这个开个的毛刺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