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3的6脚没有输出方波,但是4脚有三角波,8脚也有5V的输出,为什么呢

楼主(2016-06-10):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脉宽的信号都查查  有三角波不一定有输出脉冲

网友B:
可能是uc3843坏了(7,6,5脚推挽部分击穿),可以更换试试。如果打嗝了要检测下3脚和限流电阻

网友C(2016-07-16):
估计短路保护,三脚应该有短路尖峰,或开路了

网友D(2017-10-14):
引用 网友C:
估计短路保护,三脚应该有短路尖峰,或开路了

你好,请问UC3843 的3角有尖峰 ,能判断芯片故障,还是正常情况?

网友E:
看Pin3和Pin1的电压,参考Datasheet,电压超出范围不会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