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删除430单片机Flash中的其中一个数据

楼主(2016-06-10):
用的MSP430F149单片机,假如 flash中存储了10组字符数组(一组8个字符),如何才能删除其中的一组而其他的保持不变呢?谁有好办法?

网友A:
没有好办法,flash的性质决定了擦除必须按段来操作

楼主:
先读出来,再判断是删除哪一组,把其他的再写入到Flash中,这样能实现吗?感觉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flash的性质决定了擦除必须按段来操作

先读出来,再判断是删除哪一组,把其他的再写入到Flash中,这样能实现吗?感觉好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读出来,再判断是删除哪一组,把其他的再写入到Flash中,这样能实现吗?感觉好麻烦
...

是的。
也可以想其他办法。
比如为每个数多留出一个字节存储数据状态,如果删除某个数就标记一个删除状态。当段内数据满的时候,整体更新一次

网友B:
用CCS,设计一个常量FLASH段,用CMD文件把要擦写的常量放进去,这样跟其他执行代码没有关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S,设计一个常量FLASH段,用CMD文件把要擦写的常量放进去,这样跟其他执行代码没有关糸啦。 ...

没用过CCS

网友B:
不知IAR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把变量任意指定某个内存或FALSH区哉,关键是刷FALSH不能跟指令码一起刷,还有在操作FALSH时,指令要跑在RAM里面,因为操作FALSAH的总线与CPU读取FALSH的总线不能共用。

网友C:
flash是分区刷的还是全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是分区刷的还是全刷的

都存到同一段的

网友D:
那就分别存放咋不同的sector上的

网友E:
设计一个常量FLASH段,用CMD文件把要擦写的常量放进去

网友F:
删除430单片机Flash中的其中一个数据

是不是往里边写0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往里边写0就行了

擦是把全部FLASH都变成1,而写是把1变成0,FLASH写没有把0变成1的功能,除非EARSE,跟它的硬件机理有关。并且写FLASH必须要按FLASH控制器的寄成器设置来写的,速 度比较慢,以上说,在写FLASH时,读指令(从FALSH)必须停止,或跑在RAM上,否则硬件出错,崩。

网友B:
430还有一个FLASH可以任意时可以擦写,不过同样,在擦写时不要运行FLASH指令,就是INFO A,INFO B ,专门为保存信息准备的,430的FLASH不是作为一个外设准备的,不如微星片子有作为外设准备的,随时可以擦写,不需要考量读指令的共存问题。

网友G:
读取地址直接覆盖吧。

网友G:
如果你使用数据链就可以删除。

网友H:
这个直接覆盖掉地址就行了

网友H:
你想连续读取这个不一定好弄的。

网友I:
这个删除是不是全置位成1

网友I:
楼主可以跳过这个地址读取

网友J:
FALSAH的总线与CPU读取FALSH的总线不能共用的

网友K:
那就直接将该flash中的该单个数据所在的sector上所有数据的都读出来的,然后擦除掉该sector的

网友K:
接着就是将该数据删掉的,然后再把剩下的数据全部写入该sector中即可。

网友L:
楼上的办法是个笨办法的,不过也是可以的。

网友M:
上上楼中的意见也不失是一种办法的,但是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430还有一个FLASH可以任意时可以擦写,不过同样,在擦写时不要运行FLASH指令,就是INFO A,INFO B ,专门为保 ...

楼上的介绍办法还是挺不错的,毕竟是彻底的了解了该flash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lash是分区刷的还是全刷的

擦以SECTOR为单位的。写可以字为单位的,在写之前必须读出整个SECtOR 内容于RAMBUF,修改后,擦这个SECOR,后,再把RAMBUF写回这个SECTOR,注意,在擦和写时,CPU不能运行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