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实现每3US读一次ADC的值

楼主(2016-06-10):
STM32如何实现每3US读一次ADC的值?
同时时还有串口通迅

网友A:
3uS,ADC转换完成了吗?周期太短了吧,而且串口通讯3uS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网友B:
够呛能完成吧,你的主频多高,AD转换时间是多少这些都要考虑的

楼主:
STM32F103系的。
主是要我想间隔3US读一次ADC的值做过流保护的。,如果做不到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C:
使用DMA 方式循环采集,应该可以实现3us 内完成采集,但判断语句加上之后,MCU负荷很重.

网友D:
嗯, 采用 DMA, 通过配置 ADC 采样时钟, 凑出个 3uS, 判断可以用模拟看门狗实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103系的。
主是要我想间隔3US读一次ADC的值做过流保护的。,如果做不到可能出问题的 ...

硬件保护更可靠

网友F:
过流保护一般用比较器

网友G:
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合才允许用软件实现过流保护吧?

网友H:
3uS时间太短了吧

网友I:
楼主的时钟频率多高

网友J:
AD用的内部的,外部的?

网友K:
可以用STM32F3系列的,自带高速比较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3uS,ADC转换完成了吗?周期太短了吧,而且串口通讯3uS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1M转换率    用DMA可以做到     楼主高速采集,可能会滤波什么的最终是低速数据出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使用DMA 方式循环采集,应该可以实现3us 内完成采集,但判断语句加上之后,MCU负荷很重. ...

有模拟看门狗

网友H:
DMA应该能实现

网友M:
AD的采样和转换时间是要考虑的,3us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