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与RS485电气特性是不同的,国内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错的!

楼主(2016-06-10):
国内大多数人都认为RS485就是两线的半双工,RS422就是4线的全双工,其实两者都可以接成半双工 ,也都可以接成全双工,他们真正的区别在于电气特性,RS422驱动能力较弱,一般用于距离较近、负载较少的环境。国外的网站解释的比较详细而且准确,看不懂英文的可以看看后面的表格,也该清楚了: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nfo/RS-485.html
https://www.expertdaq.com/info/d ... s422-and-rs485-bus/

网友A:
不用,支持一下

网友B:
     看来楼主这方面比较熟悉,不知道有没有说明采用什么方法实现“两线全双工”?我看不懂英语。

网友C:
昨晚就回帖,可惜到了11点宵禁时刻,发不出去。
原文没有说485可以做全双工,这恐怕是LZ的误解。见下图。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nfo/RS-485.html 同样没有说明422可以做全双工,这是网站的错误。同样见下图。

网站有一个亮点:
形象地说明了双绞线是如何降低共模干扰的,理解很深刻。
双绞线是项很巧妙的发明。

应该是双绞线配合差分信号才能降低共模干扰,单独的双绞线用处是不大的。
你一画红线,我也看懂“half”和“full”,多谢。就不知道在文字说明有没有提到可以两线全双工。

网友C:
@captzs

原文其实明确说了,
只有232可以做全双工,其他都不行;原因是一点对多点。
见下图。

事实是:422在选通从机以后,主从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全双工通信;其他从机闭嘴等命令。
我个人认为,应当定义为“可以全双工”,否则我有后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ptzs

原文其实明确说了,

多谢耐心回复!
我的理解,
1,单信道(双线)“收发实时全双工”是对通信关系双方而言,不包括第三方。意思是,第三方与通信方作为“收”的信息被接收,用另外功能区分,不属于“收发实时全双工”功能的范畴。
2,多路复用形式不算收发实时全双工。

网友D:
楼上各位说的不错,之前对RS422和RS485的理解也是有点误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ptzs

原文其实明确说了,

说得没错,RS422应该说可以支持全双工,应该只是point-to-point,但组网后要做到全双工就不行的

楼主:
全双工就只能是点对点,一收一发4根线(R+,R-,T+,T-),RS422就是这么干的,RS485也一样,所以说两线还是4线不是422和485的区别

网友E:
全双工的范畴在两点之间,不考虑第三方,485显然不能发的同时收,而422接四线是可以的。

网友B:
   点对点≠全双工。点对点是通信方式,全双工是收发信号的处理方式。有线电话双线,点对点,但是双方同时讲,谁也听不清;对讲机同一信道,点对面,但是讲时不能听,因为它们都不是全双工。
  单信道或两线通信,在接收的同时可以发送信号,即收发信号可以重叠粘连,但是又能够将自己的发送信号去除,仅让接收信号进入接收单元,称为实时收发全双工通信。这是通信界的世界难题。因为没办法实现,才采用多路复用系统,如TDMA和CDMA,传输的信号码片按照同步方式排列使其不重叠,就造成通信不实时。

网友B:
四线通信如同两信道一样,实现全双工。

网友B:
    接收电路还必须有一个功能,在混合的接收信息中,选出通信关系方的信号。不然,仅让一个通信对传输信息,被停止的单元就无法实时收发全双工。

楼主(2021-05-11):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这方面比较熟悉,不知道有没有说明采用什么方法实现“两线全双工”?我看不懂英语。 ...

422和485都不存在两线全双工的可能。可以用CAN实现链路层的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