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调试SIM900A时的问题。。。

楼主(2016-06-11):
STC15给sim900a模块发指令,通过PC串口助手查看数据,
串口助手查看的是单片机给模块发的指令还是模块返回给单片机的指令?
回显已经关掉了,为什么单片机还是发什么指令串口助手显示什么指令?
并且串口助手上面只显示发的指令并没有OK之类的回复这是为什么呢?
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A:
900A不是停产了吗?你还在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A不是停产了吗?你还在用呀?

因为要用到发短信这块,就随便买了一个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B:
根据项目需求,百度下。问得问题都不好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00A不是停产了吗?你还在用呀?

请问现在用什么模块好点

网友D:
问题好高深,串口助手显示的是什么数据,看你硬件接什么信号呀。

网友E:
楼主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注意监视线的选择。有关GSM/GPRS模块的使用,在本站通信技术栏目有大量老帖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