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37例:LCD-液晶显示

楼主(2016-06-1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37. LCD-液晶显示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37. LCD-液晶显示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的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一般可以用FSMC
接口与液晶驱动IC连接,实现数据交换。YS-F1Pro预留16bit的FSMC液晶接口,我们同时提供了
3.5寸TFT液晶模组供选购,该模组的液晶驱动IC型号为ILI9488。
  本例程实现液晶模组显示和测试。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把3.5寸TFT液晶模组插入开发板中间液晶接口上,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
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
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同时液晶屏幕亮起来,
显示为蓝色,等一会循环随机变化显示颜色。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lcd.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LCD_H__
#define        __BSP_LCD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USB_FONT_16=16,
  USB_FONT_24=24,
}USB_FONT_Typdef;
#define IS_USB_FONT(FONT)           (((FONT) == USB_FONT_16) || ((FONT) == USB_FONT_24))

/* 宏定义 --------------------------------------------------------------------*/
/******************************************************************************
2^26 =0X0400 0000 = 64MB,每个 BANK 有4*64MB = 256MB
64MB:FSMC_Bank1_NORSRAM1:0X6000 0000 ~ 0X63FF FFFF
64MB:FSMC_Bank1_NORSRAM2:0X6400 0000 ~ 0X67FF FFFF
64MB:FSMC_Bank1_NORSRAM3:0X6800 0000 ~ 0X6BFF FFFF
64MB:FSMC_Bank1_NORSRAM4:0X6C00 0000 ~ 0X6FFF FFFF

选择BANK1-BORSRAM4 连接 TFT,地址范围为0X6C00 0000 ~ 0X6FFF FFFF
YS-F1P开发板选择 FSMC_A0 接LCD的DC(寄存器/数据选择)脚
寄存器基地址 = 0X6C00 0000
RAM基地址 = 0X6C00 0002 = 0X6C00 0000+(1<<(0+1))
如果电路设计时选择不同的地址线时,地址要重新计算
*******************************************************************************/
/******************************* ILI9488 显示屏的 FSMC 参数定义 ***************/
#define FSMC_LCD_CMD                   ((uint32_t)0x6C000000)            //FSMC_Bank1_NORSRAM1用于LCD命令操作的地址
#define FSMC_LCD_DATA                  ((uint32_t)0x6C000002)      //FSMC_Bank1_NORSRAM1用于LCD数据操作的地址
#define LCD_WRITE_CMD(x)               *(__IO uint16_t *)FSMC_LCD_CMD  = x
#define LCD_WRITE_DATA(x)              *(__IO uint16_t *)FSMC_LCD_DATA = x
#define LCD_READ_DATA()                *(__IO uint16_t *)FSMC_LCD_DATA

#define FSMC_LCD_BANKx                 FSMC_NORSRAM_BANK4

/************************* ILI9488 显示屏8080通讯引脚定义 *********************/
#define FSMC_LCD_CS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define FSMC_LCD_CS_PORT               GPIOG
#define FSMC_LCD_CS_PIN                GPIO_PIN_12

#define FSMC_LCD_DC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FSMC_LCD_DC_PORT               GPIOF
#define FSMC_LCD_DC_PIN                GPIO_PIN_0

#define FSMC_LCD_BK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define FSMC_LCD_BK_PORT               GPIOF
#define FSMC_LCD_BK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CD_BK_ON()                    HAL_GPIO_WritePin(FSMC_LCD_BK_PORT, FSMC_LCD_BK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LCD_BK_OFF()                   HAL_GPIO_WritePin(FSMC_LCD_BK_PORT, FSMC_LCD_BK_PIN, GPIO_PIN_RESET);

/**************** 显示方向选择,可选(1,2,3,4)四个方向 *************************/
#define LCD_DIRECTION                  1  // 原点在屏幕左上角 X*Y=320*480
//#define LCD_DIRECTION                  2  // 原点在屏幕右上角 X*Y=480*320
//#define LCD_DIRECTION                  3  // 原点在屏幕右下角 X*Y=320*480
//#define LCD_DIRECTION                  4  // 原点在屏幕左下角 X*Y=480*320

/******** ILI934 显示屏全屏默认(扫描方向为1时)最大宽度和最大高度*************/
#if (LCD_DIRECTION==1)||(LCD_DIRECTION==3)

#define LCD_DEFAULT_WIDTH                         320  // X轴长度
#define LCD_DEFAULT_HEIGTH                  480  // Y轴长度

#else

#define LCD_DEFAULT_WIDTH                         480  // X轴长度
#define LCD_DEFAULT_HEIGTH                  320  // Y轴长度

#endif

/******************************* 定义 ILI9488 显示屏常用颜色 ********************************/
#define BACKGROUND                                 WHITE     //默认背景颜色

#define BLUE                          (uint16_t)0x001F           //蓝色
#define GREEN                         (uint16_t)0x07E0           //绿色
#define RED                           (uint16_t)0xF800           //红色
#define CYAN                          (uint16_t)0x07FF           //蓝绿色,青色
#define MAGENTA                       (uint16_t)0xF81F           //红紫色,洋红色
#define YELLOW                        (uint16_t)0xFFE0           //黄色
#define LIGHTBLUE                     (uint16_t)0x841F
#define LIGHTGREEN                    (uint16_t)0x87F0
#define LIGHTRED                      (uint16_t)0xFC10
#define LIGHTCYAN                     (uint16_t)0x87FF
#define LIGHTMAGENTA                  (uint16_t)0xFC1F
#define LIGHTYELLOW                   (uint16_t)0xFFF0
#define DARKBLUE                      (uint16_t)0x0010
#define DARKGREEN                     (uint16_t)0x0400
#define DARKRED                       (uint16_t)0x8000
#define DARKCYAN                      (uint16_t)0x0410
#define DARKMAGENTA                   (uint16_t)0x8010
#define DARKYELLOW                    (uint16_t)0x8400
#define WHITE                         (uint16_t)0xFFFF           //白色
#define LIGHTGRAY                     (uint16_t)0xD69A
#define GRAY                          (uint16_t)0x8410           //灰色
#define DARKGRAY                      (uint16_t)0x4208
#define BLACK                         (uint16_t)0x0000           //黑色
#define BROWN                         (uint16_t)0xA145
#define ORANGE                        (uint16_t)0xFD20

/* 扩展变量 ------------------------------------------------------------------*/
extern SRAM_HandleTypeDef hlcd;
/* 函数声明 ------------------------------------------------------------------*/
uint32_t BSP_LCD_Init(void);
void LCD_SetDirection(uint8_t ucOtion);
void LCD_OpenWindow(uint16_t usX,uint16_t usY,uint16_t usWidth,uint16_t usHeight);
void LCD_Clear(uint16_t usX,uint16_t usY,uint16_t usWidth,uint16_t usHeight,uint16_t usColor);
void LCD_SetPointPixel(uint16_t usX,uint16_t usY,uint16_t usColor);
uint16_t LCD_GetPointPixel(uint16_t usX,uint16_t usY);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usX1,uint16_t usY1,uint16_t usX2,uint16_t usY2,uint16_t usColor);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usX_Start,uint16_t usY_Start, uint16_t usWidth,uint16_t usHeight,uint16_t usColor,uint8_t ucFilled);
void LCD_DrawCircle(uint16_t usX_Center,uint16_t usY_Center,uint16_t usRadius,uint16_t usColor,uint8_t ucFilled);
void LCD_DispChar_EN(uint16_t usX,uint16_t usY,const char cChar,uint16_t usColor_Background,uint16_t usColor_Foreground,USB_FONT_Typdef font);
void LCD_DispString_EN(uint16_t usX,uint16_t usY,const char *pStr,uint16_t usColor_Background,uint16_t usColor_Foreground,USB_FONT_Typdef font);
#endif /* __BSP_LCD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