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IM868的GPRS无法连接电脑网络调试助手

楼主(2016-06-11):
这两天在测试SIM868的功能,收发短信都没问题,唯独测试GPRS不成功,我开始是在电脑上用网络调试助手调试,由于家里的网络是经过了路由器,于是我登录路由器做了映射:

192.168.1.107是路由器给我本地分配的IP地址,
我也查了我的外网的IP:

其实我查看路由器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IP地址,我用的是长城宽带,我不知道这个IP是什么?

电脑上网络调试助手设置如下:

我将上面两个IP地址都测试一下吧:

就是连接不上,其实我在手机上也装了一个安卓版的网络调试助手,把WIFI关闭了,也是用的GPRS,照样连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再做测试,干脆抛弃电脑,我担心是路由器映射或者是网络本身的问题,于是我直接网手机的网络调试助手做实验:
将手机网络助手设置成TCP server,我想这个肯定是外网了吧:

重新输入命令;

确实是可以连上,看来还是电脑上面设置有问题,各位看官帮忙分析下原因吧,这篇帖子也给那些没有公网IP的同学们提另一个测试方法吧。

网友A:
你手机是连到有人的服务器吧,gprs都要公网ip的。长城宽带用不了公网i1p

网友B:
你的路由的IP不是公网的,手机要经过移动网关,同样也不是。我以前弄过,有以下三种解决方法:
1.采用电信的宽带,分配的是公网IP
2.电脑连接ChinaNet,也能获取公网IP,只是每次重新连接就会改变
3.采用域名转换服务器,像花生壳一类的,可以将自己电脑的端口映射到公网上,

网友C:
测试gprs需要有一个公网服务器,如果你家里用的猫拨号联网的话,将你的电脑映射出去,就是DMZ主机功能,可以映射整台也可以某些端口,这个时候你让gprs模块连接猫的外网地址就可以连接上了。顺便问一下,SIM868支持内置用户程序吗,就是所谓的open cpu功能,欢迎私下交流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