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不进程序,求助啊

楼主(2016-06-11):
DSP是由于在烧完程序后,没有点disconnect target就直接拔下了仿真器,然后在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请教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A:
恩   这个我判断是MCU损坏了
这个是不能带电插拔的    烧写的过程也不能断电或断开
容易造成flash锁死
看看能不能申请个样片换上

网友B:
这个参考下楼上的建议的,直接的更换芯片的比较好。

网友C:
仿真器能否连到目标板,如可以,先擦除RAM_ALL,再写

网友D:
把编译软件关了,仿真器拔掉,重新打开,在插仿真器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