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ccs3.3调试28335

楼主(2016-06-11):
两个异常。
1.连接开发板时提示:Failed Software Reset:Error 0x00000020/-1150Error during: Execution, JTAG protocol reset.然后连接上了。
2.下载程序时,提示:NOTES: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无法下载程序。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这能够连上   说明硬件和仿真器都是好的
我现在怀疑你添加的     GEL文件有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修改Gel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修改Gel文件呢?

你先找个   CCS安装目录下的   先编译看看
或者下载controlSUITE   里面的先借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