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在线运行程序正常,加载到FLASH中不能自启动运行,求大神

楼主(2016-06-11):
在线运行正常,生成的out文件采用Python程序加载到FLASH后,程序不能自启动,但是另一台电脑的之前同样的程序编译产生的文件可以实现自启动,检查CCS 的build配置,两台电脑一样。根据生成的out文件转换成的.hex文件内容大部分一样,小部分不同,求大神帮忙分析原因,楼主 今天就耗在网吧等了,求帮忙

网友A:
这种应该都是外扩flash吧    你先确定文件烧写的外扩flash中了   最好读memory看看
和hex中的对比一下
然后看看BOOT选择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