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算法是怎么回事呢,使能讲讲8位机下浮点的运算

楼主(2016-06-11):
大数算法是怎么回事呢,使能讲讲8位机下浮点的运算,最近搞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A:
需要把浮点转化为定点进行计算的

网友B:
浮点运算变成定点 运算啊

网友C:
阶码相加 ,尾数相乘

网友D:
IEEE有一个浮点数标准,LZ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E:
浮点数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你有兴趣应找书看看再说。
像51之类的MCU要用整数来仿真浮点数,而另外某些MCU可直接支持浮点数。

网友F:
不要用浮点,尽量用移位操作代替除法

网友G:
转化为字符串的乘除计算也是可以的

网友H:
网上搜搜,看看别人是如何解决的,我没碰到过这些问题,基本用不到浮点数的

网友I:
能用乘就不要用除,能用整数除就不要用浮点除。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用乘就不要用除,能用整数除就不要用浮点除。

有的编译器对代码的优化度高,浮点也不会占用很多时间的

网友K:
把浮点转化为定点进行计算的

网友K:
TI有定点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