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Flash burn安装失败

楼主(2016-06-11):
想要烧写程序到Flash里,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教程,都说是要用flashburn,可是装不上啊,我的CCS版本是3.3,板子用的是DEC6713
求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A:
不用吧    6713是TI的板子吗    ?
这个软件是TI提供给他们自己的EVM板的
如果自己设计的   外扩的flash不同   更新的代码需要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    6713是TI的板子吗    ?
这个软件是TI提供给他们自己的EVM板的
如果自己设计的   外扩的flash ...

烧写Flash是要通过程序来实现的么?

网友B:
更新的系列代码相关的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B:
这个不太清楚了,多见哈夏线管的系统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