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采集三相电压电流,ADC0~ADC5只有前四个正确

楼主(2016-06-11):
我是采集6通道,ADC0~ADC5只有前四个通道正确,不管从后往前扫描还是,从前往后扫描,都是前四个(ADC0~ADC3)通道正确  ,好怪啊  ,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学吗

楼主:
@zyj9490   能给个指点吗  朋友

楼主:
从  ADC0 扫描到 ADC5   ADC0~ADC3  正确        从  ADC5 扫描到 ADC0   ADC5~ADC2  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能给个指点吗  朋友

dma的BUFFERSIZE不为6,应为12,或者用CUBE重新做一个项目初始化下试下。明显是DMA转移不出来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的BUFFERSIZE不为6,应为12,或者用CUBE重新做一个项目初始化下试下。明显是DMA转移不出来数据啊。  ...

谢谢大哥的回复,问题我找到了 就在图片中的红色箭头处,后两个通的运算的中间变量忘记清0了,现在改过来就好了 。  不过你 说的那个DMA缓存数组应该为12  不是6   这是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的BUFFERSIZE不为6,应为12,或者用CUBE重新做一个项目初始化下试下。明显是DMA转移不出来数据啊。  ...

后两个通道的计算中间变量忘记清0了,现在改过来就好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问题我找到了 就在图片中的红色箭头处,后两个通的运算的中间变量忘记清0了,现在改过来 ...

你的AD是12位吗,一个通道占二个字节,不是12个字节吗。我是用CUBE生成初始代码的。

楼主:
是 12位的  ,但我的缓存数组   dma_init_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ma_tab[0];
adc_dma_tab[]数组定义的 int16_t 型   所以dma的BUFFERSIZE 可以为6    不知道我这么认为是对还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是12位吗,一个通道占二个字节,不是12个字节吗。我是用CUBE生成初始代码的。 ...

是 12位的  ,但我的缓存数组   dma_init_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ma_tab[0];
adc_dma_tab[]数组定义的 int16_t 型   所以dma的BUFFERSIZE 可以为6    不知道我这么认为是对还是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12位的  ,但我的缓存数组   dma_init_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ma_tab[0];   ...

你认为是对的,怎么是32位呢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C:
没采用计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是对的,怎么是32位呢

取 adc_dma_tab 数组的首地址强制转换为uint32_t类型  这个32位指的是地址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哪个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是对的,怎么是32位呢

对了,请教一下   CUB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采用计量芯片?

嗯是的额

网友D:
看来只是软件里的初始化缺陷导致的, 路过, 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是软件里的初始化缺陷导致的, 路过, 恭喜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是软件里的初始化缺陷导致的, 路过, 恭喜楼主.

才发现,原来竟是版主大人,多谢光临,不胜荣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请教一下   CUBE是什么??

cubemx
这么大名的东东没用过,糸统配制,外设配制初始化代码,STM已经邦我们用图形界面让我们点选,自动生动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
这么大名的东东没用过,糸统配制,外设配制初始化代码,STM已经邦我们用图形界面让我们点选,自动 ...

网上查了一下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官网下载了一个 不会用

楼主:
大哥 我再请教你个问题  ,我今天才发现我的控制器 连着ST-Link仿真器的时候程序运行没问题,断开仿真器的时候:1、上电程序运行不起来,动一下供电开关就起来了。2、通过光耦—>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的瞬间程序自动复位 ,断开电机,就没这种现象@zyj9490

楼主:
好了  ,应该是  STLink仿真器 只断开了 连接电脑的那一端,没断开连接单片机这一端的原因@zyj94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再请教你个问题  ,我今天才发现我的控制器 连着ST-Link仿真器的时候程序运行没问题,断开仿真器的 ...

EMC问题。应是电源部分有电压跌落。电源的功率不够,还是有空间近埸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再请教你个问题  ,我今天才发现我的控制器 连着ST-Link仿真器的时候程序运行没问题,断开仿真器的 ...

这个问题,应有普通问题,仿真器从PC断开,肯定把复位脚置位,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E:
会不会是DMA没有转移出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DMA没有转移出来数据

不是,已经解决了,问题在6,7楼,我自己马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有普通问题,仿真器从PC断开,肯定把复位脚置位,启动不起来的。 ...

是的

网友F:
DMA没有转移出数据

网友G(2016-08-29):
楼主为什么用TIM2去触发ADC采集呢?请教如果用TIM1_CC4触发adc采集?下面链接是我遇到的难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48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