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驱动LED,无**常工作

楼主(2016-06-11):
用TM1637(5V工作)驱动定制数码管屏,单片机用的STM32F100C8控制,程序是网上找的,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mp;highlight=TM1637,结果不能正常工作。将TM1637改成3.3V供电还是不行,谁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备注:程序一直死在应答的位置(收不到应答)。

网友A:
时序不对,不满足TM1637要求,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不满足TM1637要求,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

示波器如何抓波形的,SDA发送的时候,抓取波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如何抓波形的,SDA发送的时候,抓取波形吗

SDA SCL都抓一下看看

网友C(2017-01-13):
TM1637可以3.3V供电么?

网友D(2017-10-20):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问题也是用示波器抓波形还行,但是就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