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将数组定义在eeprom的特定地址?

楼主(2016-06-11):
如何定义一个数组到指定的eeprom地址?
即假如 databuffer[20]
如何将数组定义在以地址0X4000开始

网友A:
在EEPROM中的0X4000处定义一个地址,写EEPROM的时候写到这里就行了
例如:
#define BUFFERSTART 0x4000

EEP_write( BUFFERSTART, databuffer, datalen );

我的意思是直接定义,想定义在flash里面一样。例如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F3[5]= { 0x125,0xec,0xaf,0x65,0x0 };

网友B:
好久不见楼主了。从指定位置开始写就可以

网友C:
我记得如果是STVD+COSMIC的话,

可以直接初始化,这样操作:
@eeprom uint8_t ConstArray[]={1,2,3,...,N};

你可以验证下。 不过上面其他人说的直接从指定地址写是一样的。

或者通过STVP在将数据直接写进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