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使用无源还是有源震荡更好?

楼主(2016-06-11):
针对TMS320F28335来讲,使用什么方式的震荡电路更好点?

网友A:
有源晶振比较方便

网友B:
晶体一般需要外部匹配好电容,有源晶振可以直接选择频率稳定性比较好温漂比较低的,不过有源晶振的电压一般要与DSP datasheet中要求的一致,所以选择有源晶振的时候要详细阅读数据手册中的要求。晶体对电压没有要求,靠DSP内部振荡电路起振,其实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选择差别,晶体成本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