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335可以发生脉冲数可控的脉冲波吗?

楼主(2016-06-11):
我的控制对象是直线电机,只做位置控制,控制信号的形式是“PLS+DIR”,即“脉冲信号+方向信号”,一个脉冲对应的是直线电机移动最小位移 1count=1um。 因为控制周期的时间固定设置为1ms,我希望能够在控制周期内,如何实现28335产生脉冲数可控的的脉冲波?

楼主:
具体如何实现?可以说的细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实现?可以说的细一些吗?

用个定时器计时,或者用个io中断采集脉冲数

网友B:
用个io中断采集脉冲数

是不是用IO的捕捉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IO的捕捉功能

也可以的

网友C:
用定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