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三相逆变并网同步控制算法及实现

楼主(2016-06-11):
基于DSP的三相逆变并网同步控制算法及实现

网友A:
三相逆变并网同步控制算法,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B:
算法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C:
三相逆变器采用SVPWM控制输出,通过过零检测电路检测了电网的零相位,并与计算得到的逆变电源相位进行了比较,根据二者得出的相位差进行了相应的算法调整,实现了相位同步

网友D:
这个还是挺复杂的,这里先参阅下这相关的资料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