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荷放大器前端杂散电容的影响

楼主(2016-06-11):
如图,根据虚短概念,电荷放大器前端对地杂散电容C2被短路。其实我这里的C2就是传感器与电荷放大器间连接线缆的对地电容。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则在工作中若受力会有电荷产生,那这部分电荷去哪了?如果电荷存在,那么C2两端就存在电压,那岂不是不满足虚短了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等效于C1产生了信号

网友A:
如果线有压电效应工作中就要让它保持不动
如果必须动就要选压电效应足够小的线

网友B:
就是改变电容了,如果二端电压为0,怎么也产生不了电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于C1产生了信号

谢谢您~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如果是C1产生的信号,那么同相输入端依然为地电位,但是如果是C2产生了电荷,那同相输入端就不应该是地电位了啊

网友C:
“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则在工作中若受力会有电荷产生,那这部分电荷去哪了?”

通过反馈(R3和C3)被输出给“拉掉”了。

“如果电荷存在,那么C2两端就存在电压,那岂不是不满足虚短了吗?”

由于存在反馈,“虚短”可以近似维持。注意,“虚短”并不是正负输入端电压严格一致,只是远小于输入而已。

网友D:
C2地与运放+端的地是否同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则在工作中若受力会有电荷产生,那这部分电荷去哪了?”

通过反馈(R3和C3 ...

本来就没有电何呢?如果空气电容在没有加电下,调节电容,有电何产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没有电何呢?如果空气电容在没有加电下,调节电容,有电何产生吗? ...

“空气电容”(没有压电效应),没有电荷(其实是两个极板上没有正负等量的电荷),自然没有电压。

如果电容介质极化,需要有极板上对等的极性相反电荷存在才能中和,使得电容呈现零电压。此电路中,这个中和电荷可由反馈回路提供。

至于你说的调节空气电容是否产生电荷(且还未加电),答案是不应该产生。不过这个和LZ的问题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气电容”(没有压电效应),没有电荷(其实是两个极板上没有正负等量的电荷),自然没有电压。

如果 ...

我的本意是把初始状态的电何由反馈回路放了后,电容二端近似于相等,基本不会产生电何,无论改变其电容,也不会产生电何(或由反馈回路来补充),当然这是从工程学看,而非理学上看。电容式的MIC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电压给它,否则无**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意是把初始状态的电何由反馈回路放了后,电容二端近似于相等,基本不会产生电何,无论改变其电容, ...

LZ问的是

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则在工作中若受力会有电荷产生,那这部分电荷去哪了?

网友B:
lz还没搞清楚压电效应是什么,施加机械力,会产电荷?

网友E:
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
1  压电效应不是所有物质都有
2  具有压电效应的物质需要定型结晶,并在晶体的特定方向受力才会在某个面"蹦"出电子.而另一个面会缺电子.
3  如果压电效应的物质结的晶体是无定型的,那受力后"蹦"出的电子会内部抵消掉.
4  具有压电效应(或者说明确能观察到的)物质大多为绝缘体或阻值很大.导体的观察不到(估计内部短路掉了),最常见的就是电子打火机里面那个电人的东西,晶体受撞击后"蹦"出了电子,但晶体是绝缘的,电子形成的电压差只存在晶体的两个面形成的电容上,电容小电压就高,就能把空气打穿了.

你说的压电效应应该是指线的绝缘层的压电效应.这个几乎不在考虑范围.因为这些线多为特氟龙绝缘,无压电效应.压电效应的物质都硬,还很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根连接线具有压电效应.
1  压电效应不是所有物质都有
2  具有压电效应的物质需要定型结晶,并在晶体的 ...

那说的电容式MIC 算不算压电效应呢?声压改变,电荷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说的电容式MIC 算不算压电效应呢?声压改变,电荷输出。

当声波引起其震动的时候,金属薄膜间距的不同造成了电容的不同,而产生电流

这是改变了电容容量.不是介质受力

网友D:
按照虚断,电流是不流进运放,真如此,运放还能工作吗?虚若当真,连自己的概念都不成立。
附件假定C2有个电压,不问出处。

网友F:
可以用负电容抵消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