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go to define为什么不能用呢

楼主(2016-06-11):
IAR go to define为什么不能用呢,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就不可以了

网友A:
设置好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后,在项目工程上(如simpleApp-simplerEB)右击弹出菜单点击option,就可以进行goto definition

网友B:
这是由于IAR不稳定引起的,貌似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
右键<Options>-<Key Bindings>,选择Menu下的Edit,找到Go to definition,点击Clear,然后在编辑框内点击"F12",再点击"Add""Set",
重新编译就可以了3、其实是吧Debug\Obj目录下所有文件都删掉
然后等browse infomation重新构建就好了
另外tools->options->project->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选项要打勾

网友D:
选择Tools->Options->Project,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E:
来回多打开几次,莫名其妙的就会好了

网友F:
我解决的方法是删除debug

网友G:
我也是是不能跳转。。。但是声音还是有的。。。

网友H: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编译通过以后就可以了。
~~~~~~~~~~~~~~~~~~~~~~~~~~~~

网友I:
把Debug\Obj目录下所有文件都删掉
然后等browse infomation重新构建就好

网友J:
估计是中文路径的问题,不能用中文路径

网友K:
网上的方法,我也测试过,没一种百分百成功。

网友L:
推荐用Source Insight来编辑代码。IAR的调试功能更为强大,所以我们目前都是用IAR。

网友M:
路径改成全英文,然后清除debug文件,完美解决

网友N:
把框的那个沟去掉编译一次,再勾选编译一次 ,之后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招不是对所有版本的IAR都行

网友O:
AR就这样,我用也是,你刚打开一般就不行,你编译一下试试,或者过一会就行了,我对那个软件也不太熟悉,但是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P:
IAR经常这样  等一会就好

网友Q:
其实关键是要把IAR的工程中所有文件都是放在不含中文的路劲中!!!当然那个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肯定是要勾选(貌似工程是默认勾选的吧)。Rebuild all后应该可以了。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后,在项目工程上(如simpleApp-simplerEB)右击弹出菜单点击option,就 ...

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不可以,确实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