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有用过 CC1101/315MHZ/msk 500Kbs的前辈吗?

楼主(2016-06-11):
用CC1101开发的系统 在 868MHZ/msk 500Kbs下工作很正常很稳定,现在将其频率降低到300-348mhz的频段却不正常了,要么不能接收,能接收的距离也很短? 有CC1101用在315 500kbs的朋友吗?

网友A: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帮着顶起一下的吧。

网友B:
CC1101是可以工作在300-348 MHz频率下的,是不是你切换的指令有问题,没有切换成功呢?

网友C:
1、你用868mhz的电路去调试433mhz的吗?
2、软件上的配置你是否配置成433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1101是可以工作在300-348 MHz频率下的,是不是你切换的指令有问题,没有切换成功呢? ...

你的意思是CC1101是完全可以可以工作在300-348 MHz  MSK 500kbs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用868mhz的电路去调试433mhz的吗?
2、软件上的配置你是否配置成433mhz的? ...

是300-348 MHz,电路是改过的。

网友D:
CC1101配置寄存器繁多。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1101配置寄存器繁多。不太好用。

有好用的推荐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