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频率不同

楼主(2016-06-11):
可以用同一810给这些MCU做复位吗?

网友A:
嗯,你自己在在芯片之间制定一个协议,几个单片机互相打个招呼,如果都有正确回应那才开始工作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对,这样也可以提高你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C:
量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没有问题的 复位跟你的频率完全没关系

网友E:
用同一个芯片复位,可以让整个系统全部复位

网友E:
当然可以,如果数量较多且彼此间距较远,可以用门电路缓冲后驱动。

网友F:
楼上正解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
进来看看,学习了,个人还没做过类似尝试。

网友H:
我觉得不行吧,楼主验证了吗

网友I: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

网友J:
MCU的上电和MCU的复位是不同概念,MCU的复位有许多种,你指的这个复位其实是诸多不同功能的复位顺序完成后的一个系统状态

网友K:
版本才有内部集成专用复位电路原复位电路,可以保留,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