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异常擦除呢?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被异常擦除

网友B:
具体的我也没遇到过的,一般的时候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C:
你要说明一下你是怎么遇到这个情况的,提供细节。

网友D:
电信号不好的情况下
比如在上电的一瞬间电压过高或者其他的不正常情况可能导致flash信息丢失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E:
flash的读写等操作保护失效的时候比较危险的。

网友F:
异常擦除的话需要合适的电压的

网友G:
当MCU被频繁地上电/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