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处理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用自带的啊  12位的  肯定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不过2812的AD要求0-3V   所以需要你做嵌位保护

网友C:
一般用自带的把,这样开发起来还是蛮容易的

网友D:
只要进度可以达到要求,用自带的还是蛮不错的选择

网友E:
自带的精度不是特别好,跳变太厉害了。

网友F:
芯片自带的外部的都可以,芯片自带的方便些。

网友G:
看精度要求了,外部的需要加,但好控制。

楼主:
嗯,知道了,结贴了

网友H:
设计的时候设计成外部的,到时候随机应变处理的。

网友I:
芯片自带的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I:
看精度要求了,自带的一般就够用

网友J:
楼主想用AD什么用途,如果按要求自带的就够用,为什么不用

网友K:
那就用自带的吧,硬件设计上比较简单的。

网友L:
12位的AD  一般就够用的

网友M:
看系统复杂程度和精度要求,我的这个板子上外扩了7656,但是SPI口又让别的外设占了,最后用的自带的,你可以加入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