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TTL/CMOS兼容电平?

楼主:
对L7010R 电机驱动技术资料中有一段话不是很理解,“该芯片有两个TTL/CMOS兼容电平的输入,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是不是这样理解,即可以电压驱动,也可以电流驱动。如果采用电压驱动,是不是直接接在+5v电源上也不会烧坏芯片呢?

网友A(2016-06-11):
只是电压兼容。具体的电压范围,应该在它的手册里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压兼容。具体的电压范围,应该在它的手册里有明确说明

如果芯片内部输入端是场效应管的栅极,那么直接接+5v电源端不会烧;如果芯片内部输入端是晶体管的基极,那么直接接+5v电源,因电流过大,则肯定会烧吧。而“该芯片有两个TTL/CMOS兼容电平的输入”,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log.csdn.net/hemeinvyiqiluoben/article/details/9253249

很全,谢谢!

网友C:
基础吧,知{而后}识

网友D:
来个直观点的CMOS-TTL开关电平标准

网友E:
TTL和CMOS都是电压标准,“兼容”的意思就是可以驱动TTL和COMS电路以及可以被它们驱动,至于能否直接接5V,那要看电源电压是多少,5V电源电压的当然可以,3V或更低电源电压则要看手册所载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直观点的CMOS-TTL开关电平标准

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TTL和CMOS都是电压标准,“兼容”的意思就是可以驱动TTL和COMS电路以及可以被它们驱动,至于能否直接接5V, ...

确实是没有电流要求,为什么对电流没有要求呢,如果1M欧姆电阻串在三极管C集电极,电阻和三极管之间作为高低电平控制信号输出,用来驱动TTL的,那么没有足够电流的话,却很难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没有电流要求,为什么对电流没有要求呢,如果1M欧姆电阻串在三极管C集电极,电阻和三极管之间作为 ...

别太极端,你非要极端,那么即使是当今世界输入阻抗最高的器件也需要输入电流才能驱动,哪怕1pA的电流也是电流不是?但概念上不应这么理解,要看器件更在意什么参数,否则就没有电压和电流类型的差别了。
至于说TTL和CMOS电路有没有对电流的要求?有!有个参数叫扇出系数。建议好好看看教材,弄清基本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太极端,你非要极端,那么即使是当今世界输入阻抗最高的器件也需要输入电流才能驱动,哪怕1pA的电流也 ...

因器件而异啊,扇出系数,这到要看一看。

楼主:
电路常识性概念--拉电流、灌电流/扇出系数,驱动能力
-拉电流、灌电流 / 扇出系数的概念一般用在含有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电路中。
拉电流与灌电流
1、概念
    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输出驱动能力(注意:拉、灌都是对器件输出端而言的,所以是驱动能力)的参数,这种说法一般用在数字电路中。主要是因为信器件输出端内阻的存在。
    这里首先要说明,芯片手册中的拉、灌电流是一个参数值,是芯片在实际电路中允许输出端拉、灌电流的上限值(允许最大值)。而下面要讲的这个概念是电路中的实际值。
    由于数字电路的输出只有高、低(0,1)两种电平值,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的数值叫“拉电流”;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输出端要吸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的数值叫“灌(入)电流”。
    对于输入电流的器件而言:灌入电流和吸收电流都是输入的,灌入电流是被动的,吸收电流是主动的。 如果外部电流通过芯片引脚向芯片内‘流入’称为灌电流(被灌入);反之如果内部电流通过芯片引脚从芯片内‘流出’称为拉电流(被拉出)
2、为什么能够衡量输出驱动能力
所谓总线的负载能力即驱动能力,是指当总线接上负载(接口设备)后必须不影响总线输入/输出的逻辑电平。例如PC总线中的输出信号,在输出低电平要吸收电流(由信号源流负载入),以IOL表示,这时的负载能力就是指当它吸收了规定电流时,仍能保持逻辑低电平。输出高电平的负载能力以IOH表示,这是一个由信号源流向负载的输出电流。当输出电流超过规定值时,输出逻辑电平会降低,甚至变到阈值以下。
对于输入信号来说,系统总线就成了I/O插件板的负载,当输入低电平时总线向插件板灌入电流,以IIL表示。要求插件板在流入了这个电流后,还能向总线输出一个正确的低电平。驱动电路还要给总线接收电路提供输入高电平的电流。
当总线上所接负载超过总线的负载能力时,必须在总线和负载之间加接缓冲器或驱动器,最常用的是三态缓冲器,其作用是驱动(使信号电流加大,可带动更多负载)和隔离(减少负载对总线信号的影响)。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低电平时,灌入逻辑门的电流称为灌电流,灌电流越大,输出端的低电平就越高。由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也可以看出,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越大,低电平越大。然而,逻辑门的低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大值UOLMAX。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LMAX ≤0.4~0.5V。所以,灌电流有一个上限。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高电平时,逻辑门输出端的电流是从逻辑门中流出,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就越低。这是因为输出级三极管是有内阻的,内阻上的电压降会使输出电压下降。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越低。
然而,逻辑门的高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小值UOHMIN。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HMIN ≥2.4V。所以,拉电流也有一个上限。
   可见,输出端的拉电流和灌电流都有一个上限,否则高电平输出时,拉电流会使输出电平低于UOHMIN;低电平输出时,灌电流会使输出电平高于UOLMAX。所以,拉电流与灌电流反映了输出驱动能力。(芯片的拉、灌电流参数值越大,意味着该芯片可以接更多的负载,因为,例如灌电流是负载给的,负载越多,被灌入的电流越大)
    由于高电平输入电流很小,在微安级,一般可以不必考虑,低电平电流较大,在毫安级。所以,往往低电平的灌电流不超标就不会有问题。用扇出系数来说明逻辑门来驱动同类门的能力,扇出系数是低电平最大输出电流和低电平最大输入电流的比值。
===========================
    在集成电路中, 吸电流、拉电流输出和灌电流输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拉即泄,主动输出电流,是从输出口输出电流。
    灌即充,被动输入电流,是从输出端口流入
    吸则是主动吸入电流,是从输入端口流入
    吸电流和灌电流就是从芯片外电路通过引脚流入芯片内的电流,区别在于吸收电流是主动的,从芯片输入端流入的叫吸收电流。灌入电流是被动的,从输出端流入的叫灌入电流。
    拉电流是数字电路输出高电平给负载提供的输出电流,灌电流时输出低电平是外部给数字电路的输入电流,它们实际就是输入、输出电流能力。
    吸收电流是对输入端(输入端吸入)而言的;而拉电流(输出端流出)和灌电流(输出端被灌入)是相对输出端而言的。
给一个直观解释:
    图中PB0输出0,LED会亮,PB0的电流方向是流向PB0也就是灌电流了;而PB1要输出1,LED会亮,PB1的电流方向是从PB1流出,也就是拉电流了。

+++++++++++++++++++++++++++++++++++++++++++++++++++++++++++++
在实际电路中,灌电流是由后面所接的逻辑门输入的低电平电流汇集在一起,而灌入前面逻辑门的输出端所形成,读者参阅图18-2-3自明。显然它的测试电路应该如图18-2-4(b)所示,输入端所加的逻辑电平是保证输出端能够获得低电平,只不过灌电流是通过接向电源的一只电位器而获得的,调节的电位器可改变灌电流的大小,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值也将随之变化。

(a) 灌电流负载                           (b) 拉电流负载
图18-2-3 灌电流与放电流示意图

(a) 灌电流负载特性曲线                               (b) 测试电路
图18-2-4 灌电流负载特性曲线及测试电路
       当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值随着灌电流的增加而增加到输出低电平最大值时,即uOL=UOLMAX时所对应的灌电流值定义为输出低电平电流的量大值IOLMAX。
       不同系列的逻辑电路,同一系列中不同的型号的集成电路,国家标准中对输出低电平电流的最大值IOLMAX的规范值的规定往往是不同的。比较常用的数值如下
                  TTL系列    IOLMAX=16mA
                  LSTTL74系列    IOLMAX=8mA
                  LSTTL54系列    IOLMAX=4mA
扇出系数NO是描述集成电路带负载能力的参数,它的定义式如下                            18-2-1)
NO= IOLMAX  / IILMAX
其中IOLMAX为最大允许灌电流,IILMAX是一个负载门灌入本级的电流。
No越大,说明门的负载能力越强。一般产品规定要求No≥8。
在决定扇出系数时,正确计算电流值是重要的,对于图18-2-3而言,后面所接的逻辑门的输入端有并联的情况。当输出为低电平时,后面逻辑门输入端流出的IIL,因有R1的限流作用,与并联端头数无关。但是,当输出为高电平时,电流的方向改变为流进输入端,后面逻辑门输入级的多发射极三极管相当有两个三极管并联。流入的IIH就要加倍,与并联端头数有关。对于图18-2-3,NOL=2,而NOH=3,输出低电平和输出高电平两种情况下,扇出系数可能是不同的。由于IIL的数值比IIH的数值要大很多,对于集成电路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低电平扇出系数。所以,一般我们只需要考虑低电平扇出系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