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MOS发热问题

楼主(2016-06-11):
电路如附件所示,左边Vs是一可调电源,右边Vb是电池,控制两个mos管给电池充电。在EN=0时,逐渐提高Vs的电压,当Vs输出电压小于16.5V时,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是0;当Vs输出电压是16.5V时,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是16mA;当Vs输出电压是17.5V时,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是0.59A这时Q33的温度明显升高;当Vs输出电压大于18V不到19V时,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大于4A,这时Q33很烫手,Q34只是有一点点温升。
V1 电压在9到12V之间
Q33  2脚接地

网友A:
测试数据有吗

楼主:
Vs对地/V       Q33 1脚对地/V      Q33 3脚对地/V      Q34 2脚对地/V      Vs电源显示的电流
11.5                        0.01                    0.01                           0.86                        0
12                           0.01                    0.01                           0.36                        0
12.5                        0                         -0.01                          -0.13                       0
13                            -0.35                   -0.37                         -0.63                       0
16                           -0.78                    -3.5                           -3.62                        0
16.5                       -0.83                     -4.03                        -4.12                         0
17                          -0.88                     -4.53                        -4.61                        16mA
17.2                       -0.89                     -4.67                        -4.76                        65mA
17.27                     -0.9                       -4.7                          -4.81                        80mA
17.5                       -0.91                     -4.76                        -4.89                        0.59A
数据只记录到这里。
Q33应该没有导通,电流是如何形成回路的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由于这个电路是两个电压源, 加一个开关.
那么这个电压差必然损耗在这个开关上. 所以功率管发热是正常情况. 要提供Q33 足够的散热条件.

网友C:
" 当Vs输出电压大于18V不到19V时,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大于4A,这时Q33很烫手,Q34只是有一点点温升。" 我想这个情况应该不是楼主想要的情况.

网友D:
因为充电是需要对电流进行控制的. 应该增加一个电流检测和反馈控制回路来控制 V1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问题是两个MOS管的门极都是低电平,电流是如何形成回路的?

网友E:
电路应该不会完全存在开路的吧。

网友F:
感觉是MOS管的门级压降过高   加一个分压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G:
问题是两个MOS管的门极都是低电平,电流是如何形成回路的?

网友H:
从你测试的数据来看, Q33 1脚对地/V 的电压并不是0.
为什么你没有给控制电压, Q33 也会有工作电压, 这是因为 Q33 的电压控制器件. 驱动极并不消耗电流.
Q35 的漏电流就足够让 Q33 导通.

网友I:
对现在这个电路,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的参考点设在Vb 的2端,虽然G极为0电位,但是在加有VS时,--  即VS大于VB时,Q33就有电压存在,而这时Q33的G极与D极同电位,那么,这个压差就加在GS之间(设Q34体内二极管压降为0)。

网友J:
将参考点设在VS负端试试

楼主:
从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出Q33的GS间有一个正向压降,使Q33处于线性导通状态,流过3、4A的电流MOS会明显发热。

网友K:
对关键就是这个线性导通状态发的热, 所以, 这个电路是缺陷的

网友B:
将电路重新改进改进    针对MOS管   想想   还有没有好的办法搞定这一块

楼主:
嗯,太好了,呵呵

网友L:
这个经过该芯片的电流的满足要求的么?

网友M:
你这个电路也没有给出参考地来, 不知道你的 EN = 0 是什么参考条件.
Q33 发热 说明肯定有电流发热了, Q34 虽然没有导通, 但是内部的反向二极管会导通构成电流回路的. 升高电压, 大量的压降在 Q33 上自然会导致发热严重了

网友N:
MOS管的门级压降过高

网友O:
4A的电流对MOS管比较大吧,换个规格的

网友P:
加一个分压电阻试试看

网友Q:
那就是这个芯片的设计上有问题的,调整下相关的设计电路的检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