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部参考电压精度

楼主(2016-06-11):
SH79F165 ADC大侠们用内部参考电压精度能做到多少位

网友A:
数据手册怎么写

楼主:
用TL431精度能做到多少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TL431精度能做到多少位呢?

提供稳定的 2.5V输出

网友C:
从模拟和数字产品文件夹中的零漂移精密放大器资料中下载TI TL431 电压基准 的数据表或文档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