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正常上电就是不工作

楼主(2016-06-11):
请教各位大神,cy8c21434复位管脚还有SCL 、 SDA还用上拉么,如果用应该用多大的,小弟有一块板卡焊上芯片死活不工作,程序是开发板带的程序,程序烧写正常,上电就是不工作

网友A:
找个中文datasheet看看

网友A:
可以看看他的开发板的设计方法,比如21434

网友B:
cy8c21434复位管脚是高电平复位,内部有下拉电阻,因此可以悬空不接。不会影响芯片boot,不过如果你的芯片不跑的话,应检查供电电压,以及此脚电平,工程中全局资源的设置等。

网友C:
嗯,SCL和SDA应上拉,请参考 AN50987 - Getting Started with I2C in PSoC1

网友D:
供电电压3.3 24M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