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电机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楼主:
可能会影响

楼主:
比如说呢

网友A:
比如输出PWM信号,占空比设置100%,可能对硬件有影响

网友B:
不小心配错寄存器等,难免会有些影响

网友C:
影响只会影响电机的运动呗

网友C:
估计真接创伤是不会受到的,只是会影响到整个电机运动的效率,然后硬件慢慢受伤,呵呵

网友D:
只是控制出现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继电器的话,操作次数多了就不太好了

楼主:
知道了,真心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结贴了

网友F:
比如输出PWM信号,占空比设置100%,可能对硬件有影响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对电机肯定有影响

网友H:
程序的改动一定要谨慎的,这个是涉及到对电机的直接驱动控制

网友I:
对外设的话是没有啥影响的

网友J: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驱动的

网友J:
c28335这个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