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TL431外协加工焊接回来后有些都坏了?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这个东西不大容易坏, 仔细分析:

网友B:
那个电压采样脚输入阻抗比较高, 可能容易被高压或静电击坏.

网友C:
有可能是采样电阻阻值设置问题   或者是分压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外围的一些稳压电路不是很稳定  导致的   有可能是的

网友E:
或者是外围元器件   出现跳变   也有可能   楼主

网友F:
可能是电路哪里的采样电阻不是很稳定   楼主  有可能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G:
这个可能是加工的时候温度的高了芯片被损坏了。。

网友H:
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 并非焊接损坏的呢

网友I:
容易被高压或静电击坏

网友J:
采样脚输入阻抗比较高, 可能容易被高压或静电击坏.

输入阻抗高容易被击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