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就没有负数了

楼主(2016-06-11):
我对信号X(t) 进行FFT 得到X(jw)再取模可以得到了幅频图,那我对X(jw)进行IFFT 的到的是复时域的X(t)  如何还原为我的原信号 再取模是不对的吧 那样就没有负数了

网友A:
原信号呢

网友B:
用dsp不管做什么信号处理,负的肯定是无法用自带的AD采集的

网友C:
当然你要将你的信号添加直流分量,转换为正的去处理

网友D:
当然也有可以采集负值的ADC

网友E:
这个研究的比较高深的,我这还不太明白的。

网友F:
负的信号不能AD采集的吧

网友G:
AD采样范围0~3.3V,出现低电平负值,可以加载一个正向电压来抬高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