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Vc端为-2V不能放大

楼主(2016-06-11):
用VCA610做AGC电路,但测试VCA610时,发现当Vc-=1V时,同相接地,反相输入1kHz,300mV正弦波时,Vout不变。当Vc<-1V时,Vout变小。当Vc=-1.5V时,Vout为无波峰的正弦波。当Vc=-2V时,无输出。按照手册上说,-2V<Vc<-1V时,应该线性放大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供电是多少,是否根据输入计算过输出是多少?

网友B:
Vin=-300mV,Vc 引脚电压如果是-2V,那么gain=38,.5dB,

Vout = –Vin* 10 ^ {–1.925 [Vc + 1]}  计算下就知道是多大了

楼主:
我是正负5V供电

网友C:
楼上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具体的我还参考下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D:
楼主   把图上上来   大家好钻研钻研   很不错   需要顶一个

楼主:
嗯,搞定了,多谢

网友E:
恭喜楼主, 自己搞定了问题.不过这里还有说一下.
看看你提的问题, 没有电路图, 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条件说明. 上来光说输入电压, 电源和控制电压都没有. 让人如何判断分析和给你提供帮助呢?

网友F:
楼主上电路图来,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