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GPIO不能翻转

楼主(2016-06-11):
如题,本人最近发现我的STM32板子上的有的GPIO不能翻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板子可以用JLINK仿真调试,一些IO口也能反转控制,但偏偏有两个GPIO不能反转,一个一直为高,一个一直为低,程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可能是芯片烧了啊,但是按道理说,如果芯片烧了就不可能仿真了啊,也不可能有的IO还能正常控制了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两个管脚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两个管脚一直是高电平

不是的啊,您看一下我这个帖子,里面详细的描述了现象,感觉很奇怪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2944-1-1.html

网友B:
哪二个IO?接的什么负载?
  1. 程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是否在几块相同的其它板子上测试过?
片子热不?量下片子的电流

网友C:
复用管脚要配置后才能使用的, 要不默认的可能是别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用管脚要配置后才能使用的, 要不默认的可能是别的功能。

已经配置了,我同学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代码在他的上面是正常的,但是在我的板子上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在debug的时候看看呢

网友E:
觉得你代码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检查你的板的电源,尤其接地。

网友F:
是不是外围电路的影响

网友G:
有些引脚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G:
外部加上拉电阻看看,还有负载是不是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