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6-06-11):
运动控制卡安装电脑上之后,驱动安装成功,但是电脑识别不了控制卡,是什么原因?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玩运动控制需要去工控网,不过那里也是萧条了好多

网友B:
找厂家说明书~~~~~ 写邮件   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说明书~~~~~ 写邮件   打电话

三克油!

网友C(2016-09-11):
接触不好90%可能,要不就是坏了 pci卡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