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指针

楼主(2016-06-11):
哪方面的书籍比较好?

网友A:
如何使用C51指针读取外部RAM的数据?

网友A:
多自己编程试试

网友B:
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既然已经到C的层面了,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C:
一般C51用的指针就是变量和函数,要么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定义寄存器结构体时使用),变量就不提了,有的单片机还专门提供过这种指针,函数指针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可以通过将不同的函数赋值给指针,重复调用,一般用在中断函数里面。具体定义方式可以去百度搜搜,多看看就行了。

楼主:
嗯,好的,晓得啦~

网友D:
函数指针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可以通过将不同的函数赋值给指针

网友E:
Kernighan &
Ritchie 的《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Linden 的《 Expert C Programming》; Andrew &
Koening《 C Traps and Pitfalls》; Steve Maguire 的《 Write Clean Code》; Steve McConnell 的
《 Code Complete. Second Edition》;林锐的《高质量 C++/C 编程指南》。这些书都是经典之
作,但却都有着各自的缺陷。读者往往需要同时阅读这些书才能深刻的掌握某一知识点。

网友D:
Expert C Programming 这个曾看过,感觉还不错。

网友F:
多做做习题,多练习。。再就是找一本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