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零点失真

楼主(2016-06-11):
用TI的UCC28019做APFC,主电路,控制回路参数均按照Datesheet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校正的效果很好,但是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网友A:
调整相关器件参数

楼主:
无论如何调整相关器件参数都没有效果

网友B:
芯片设计的缺陷?

网友C:
我也怀疑哈

楼主:
晕死 这个没有缺陷啊

网友D:
实际效果和理论总是有差距的。

网友E:
对照原理图和实物图   进行对比才能知道    楼主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F:
看看是否是输入失调引起的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吧,结贴了哈

网友G:
PFC 在零点附近存在失真和问题, 这是控制里面的问题, 目前大体上所有的 PFC 芯片和电路, 包括单片机控制的方案, 都或大或小有这个问题.

网友H:
零点失真怎么解决,是不是能补偿啊

网友I:
这个需要提高其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J: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