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

楼主(2016-06-11):
我第一次用仿真软件,不知道如何在画好电路图后进行仿真,大神们,求视频和步骤

网友A:
按一下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电源开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电源开关

可以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我的是软件里面有个电源开关一样的东西啊
或者按小三角(播放),四方(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软件里面有个电源开关一样的东西啊
或者按小三角(播放),四方(停止) ...

现在在于我只画了电路图,连在哪里进入仿真都不知道,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于我只画了电路图,连在哪里进入仿真都不知道,所以。。。

你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每一个软件都有个文件系统叫help

楼主:
altium desiger就是不会进行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tium desiger就是不会进行仿真

这东西有这个功能吗?没用过.

楼主:
不是要借助其他软件吗?"你知道怎么进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