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新人求助

楼主(2016-06-11):
IPC向导出来的封装 最后出来的管脚尺寸是怎么算出来的?里面设置的引领长度L又是怎么影响长度的?

楼主:
求大神帮我看下啊,比如我向导出来的封装,它的管脚尺寸会偏大,我怎么检查它是否正确,还是说只看管脚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