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GPIO的疑问

楼主(2016-06-11):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STM32的GPIO的某一个引脚应该为输入引脚,但是因为一时大意错误的配置为输出了,程序运行了一下后及时发现,最大2秒的时间,外部输入的电压最高也就2.5V,我想问一下这样会导致STM32的这个GPIO烧坏吗?
我怀疑该GPIO的引脚内部的设置推挽或开漏的mos管损坏了,故做了如下的实验,把该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则发现该GPIO引脚无法实现翻转,电压始终为1.76V,而当把该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的时候,该GPIO反转的时候高电平能达到3.3V,但是低电平无法到达0v,示波器测得低电平的时候为1.6V,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STM32F402,看了一下原理图(如下)感觉像是控制该GPIO的推挽或开漏模式的MOS管烧掉了。
按理说不应该啊,即使配置输入输出出错了,但是我的外部输入仅仅有2.5V,为什么会烧毁GPIO呢?
另外,如果真的不幸烧毁的话,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个GPIO外,其他的GPIO还能正常工作吗?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楼主听说过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吗?建议用用,配置管脚初始化代码轻松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过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吗?建议用用,配置管脚初始化代码轻松的不要不要的。 ...

不是引脚配置的问题啊,我同学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代码在他的上面是正常的,但是在我的板子上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网友B:
把外部电路切断,再实验。

网友C:
其他的GPIO应该还能工作的

网友D:
我看楼主主要在纠结2.5V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跟2.5V完全没有关系,你配置成输出低电平,相当于接地;只要输入电流大,就杯具了。 I = U/R,I大于25mA就不安全了。
对于其它IO,正常来讲没有影响。

网友E:
配置为开溜  上拉电阻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