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6-06-11):
如题,在做stm32程序调试移植到GD32中时出现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楼主:
提示错误的

楼主:
错误提示:extra text after expected end of preprocessing directive,这个问题的实在是看不出来的,求教大侠们,看有谁有好的处理办法的。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你在第28行那个头文件后面多了一个 * 符号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我也见过这问题的,的确是这个*的缘故

网友C:
跟楼上两位学习了,这个问题的我下去调试的验证下的。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的我也遇到过的,最后检查了一大圈的,既然是*前边缺少/的。。

网友E:
这个都是特制这一个错误的啊。。

网友F:
第28行的*后边少了一个/的。。

网友G:
这个问题还是不错的,楼上几位的意见很不错的。

网友H:
这种问题的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I:
呵呵,这个问题从源头开始找

网友J:
楼上几位已经找出原因的了,可以参考的。

网友K:
该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啦,这个注意一下的还是非常容易避免的。

网友L:
有时一个 小小的字符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