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1ic分享赛】低压差LED驱动恒流源

楼主(2016-06-11):
欧阳的开关电源设计作品之二,开关电源式低压差LED恒流源:

也是几年前的作品,已经过几年的测试使用,证明其完全达到设计参数指标。

可以广泛使用在各类锂电池以及太阳能等为电源的LED灯具上,也可以配合220电源变换器使用,灵活性很大,
具有简单廉价,使用高效等优点。

欧阳的纯原创作品,而目前市场上类似产品输入电压一般都是12V起步,好像还没见到同类产品出现,专用芯片的设计也可以参照这个思路去做。

在此,感恩21IC提供的平台,将其作为分享赛作品参赛,将此恒流源的技术全盘发布,

首先,我先提一个问题,如果手上有一颗大功率LED灯珠,例如1W的那种,想要驱动它,有时手里是一个4.2V的

锂电,有时是二节,有时三节,有时又想用6V,或12V稳压电源驱动之,如没有一定的恒流措施,有时电流大到烧毁灯珠,有时又不够,

这时改怎么办?

而使用线性恒流模块,其效率低下,一般业者都知道,

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好一点的DC-DC模块,在大的输入电压变动情况下仍能保持恒定的驱动电流的输出,

基本思路: 使用一颗339四比较器,低压Pmos管,再配合低压取样技术,设计一个低压BUCK降压电路,在本案例中取样电压为35mv,取样电阻为0.1

欧,电流恒定在350ma,

具体电路原理:
由一颗LM339四比较器,TL431基准源,SI2301 低压Pmos场效应管等构成。

U1为4比较器LM339,其中的U1A构成锯齿波发生器,U1D为电流取样电压比较器,U1B将锯齿波信号与U1D输出信

号进行比较即可输出受调制后的PWM占空比信号,驱动由F1构成的场效应管BUCK降压电路,即可实现大范围内的

恒流驱动的设计目的。

电路参数:

输入电压: 3.6-14V
恒定电流350ma,
额定输出约1W。

效率测试:取代表性两点5V与12V,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效率,
5V         0.3A      3.6V        0.35A         84%

12V        0.2A     3.6V         0.35A        76.5%

网友A:
版主好负责

网友B:
不错,自己搭的PWM.

网友C:
控制电路部分耗电是多少MA

楼主:
大约几个毫安吧,
也有微安级的作品

网友D(2017-07-31):
你好 请问下你这个 Vg(th)有要求吗?  我想搭一下你这个电路 能不能告诉我 Pmos 和那个 灯管在哪买的,谢谢你了。

楼主:
Vg(th)指的的是啥?
Pmos按SI2301,灯管按1W LED 灯珠去某宝搜,大把的在等你,也不贵

楼主:
欢迎不同意见,
这效率应该实用化是可以的了,
以前做过一款同步整流的,效率凝似高若干点,但电路复杂很多。

网友E:
不错,仿真验证效果不太好,明天继续验证

网友F:
我司是上市企业,已建成电磁兼容实验室、无线射频实验室、产品安全实验室、新能源电池实验室、能效性能实验室、 环境可靠性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等,有需要可联系我小李,qq:300280964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错,自己搭的PWM.

我司是上市企业,已建成电磁兼容实验室、无线射频实验室、产品安全实验室、新能源电池实验室、能效性能实验室、 环境可靠性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等,有需要可联系我小李,qq:300280964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控制电路部分耗电是多少MA

我司是上市企业,已建成电磁兼容实验室、无线射频实验室、产品安全实验室、新能源电池实验室、能效性能实验室、 环境可靠性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等,有需要可联系我小李,qq:3002809642

网友E:
在参考使用,就是纹波噪声大了点

网友G:
确定MOS管极性没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Vg(th)指的的是啥?
Pmos按SI2301,灯管按1W LED 灯珠去某宝搜,大把的在等你,也不贵 ...

Vgs(th) gs 导通范围

楼主:
Pmos管的G极在几个伏特以上接到地,例如si2301Vgs=-3V以上,SD间视作短路,具体查手册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