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蕊片的SPI输出测试

楼主(2016-06-12):
我配的在MINI58下SPI输出用逻辑分析仪测不到波形,大家看下有错误吗

其中串口能用软件看到打印输出,但蕊片MOSI、MISO口测不到波形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 Init SPI */
    SPI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Please Connect:\n");
    printf(" P0.5 MOSI <--> P0.6 MISO \n");

    //SpiLoopbackTest();

    while(1)
                {
                        SPI_READ_RX(SPI0);
                        SPI_WRITE_TX(SPI0, 0xaa);
                printf(" P0.5 MOSI <--> P0.6 MISO \n");
                }
//    return 0;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Read User Config to select internal high speed RC */
    //SystemInit();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HIRC */
   // CLK->PWRCTL |= CLK_PWRCTL_XTL12M | 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XTLSTB_Msk | 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XTAL,CLK_CLKDIV_HCLK(1));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SEL_XTAL,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CLK_CLKSEL1_SPISEL_XTAL,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5_MFP = SYS_MFP_P51_UART0_RXD | SYS_MFP_P50_UART0_TXD;

    /* Setup SPI multi-function pin */
    SYS->P0_MFP |= SYS_MFP_P04_SPI0_SS | SYS_MFP_P05_SPI0_MOSI | SYS_MFP_P06_SPI0_MISO | SYS_MFP_P07_SPI0_CLK;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SPI_Init(void)
{
    /*---------------------------------------------------------------------------------------------------------*/
    /* Init SPI                                                                                                */
    /*---------------------------------------------------------------------------------------------------------*/
    /* Configure as a master, clock idle low, falling clock edge Tx, rising edge Rx and 32-bit transaction */
    /* Set IP clock divider. SPI clock rate = 2MHz */
    SPI_Open(SPI,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
}

网友A:
能否正常通过测试?

网友:
楼主这个是SPI跟什么通信的

楼主:
公司有板子,上面有MINI58蕊片,是一个用来读卡的板子,
我的程序就下到板子上执行,用电脑软件测试

网友B(2016-07-30):
对的,既然执行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另外BSP包邮例程,看看配置一致不。

网友C:
初始化应该没问题的,楼主这个芯片玩的咋样了

网友D: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HIRC */
   // CLK->PWRCTL |= CLK_PWRCTL_XTL12M | 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XTLSTB_Msk | 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XTAL,CLK_CLKDIV_HCLK(1));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XTAL);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SEL_XTAL,CLK_CLKDIV_UART(1));
时钟配置必须搞对。

网友E:
SPI通信必须配置正确才好用,要不就自己用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