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分享一个led去频闪方案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无频闪的电源,芯片用的JW1221
◆ 自适应100/120Hz电流纹波消除芯片
◆ 输入电压5V~60V
◆ 支持LED电流5.0A,耐压200V
特点:高PFC,无频闪,低纹波可以控制在3%以内,线路简单,相比两级方案成本少。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A(2016-06-13):
这类线性方案,要想高效率的去频闪,会提高不少成本, 电源输出电解的容量就必须增大,要不然去频闪电路的MOS的损耗会很大.

楼主:
通常工频闪烁的频率为100Hz/120Hz,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特性,所以此闪烁人眼不可见。A.错觉引发工伤事故:在电光源的频闪频率,与运动(旋转)物体的速度(转速)成整倍数关系时。运动(旋转)物体的运动(旋转)状态,就会产生静止、倒转、运动(旋转)速度缓慢,以及上述三种状态周期性重复的错误视觉,引发工伤事故。 例如,机加工行业机床操作工,对正向旋转的车刀,错觉为倒转。而进行紧急换向操作,损坏工件、刀具,甚者造成人员伤亡。
B.危害身体健康,影响工作:频闪效应会引发视觉疲劳、偏头痛。例如,流水线上的插件操作工,容易因视觉疲劳、眼花,引起偏头痛。产生定位困难情形,生产效率低下。
C.伤害青少年的眼睛,造成近视。

楼主:
所以虽然成本增加了一些,但是会有很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