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探讨一下ChipON---IDE编译代码低效的原因

楼主(2016-06-12):
KungFu8有很多特点,主要有
  1.具有典型的RISC架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开
  2.具有8个8位寄存器组成的寄存器组堆
  3.SFR无需分组,简化程序设计
  4.高性能的单时钟周期结构,大部分指令为单机器周期执行
  5.KF8系列与当前的8位单片机相比,KF8通过结构的改进,提高了代码密度并简化程序设计;

。。。。

楼主:
通过下载,安装 ChipON---IDE集成开发环境,编写极简单的程序测试,发现 2K的程序存储器装不下,得改 4K的程序容量。

楼主:
为何如此低效?通过观看LST文件,发现 几乎每一、二条指令中,插入一条多余的 页面切换指令BANKSEL,消耗了大量的 ROM程序, 使得这么简单的DEMO, 2k装不下,要占用4k的 约60%容量。

楼主:
继续看汇编代码,发现ChipON单片机存在一个极大的设计缺陷,竟然没有带CY的加减法指令!

要知道,自从Intel 4004单片机问世的 50几年来,最简单简化的单片机结构,可以没有减法指令,但不会没有带CY的加法指令!

带CY的和不带CY的加法指令,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楼主:
想了一下,也没什么好方法,以后的ChipON单片机,会程序容量越做越大,同时也希望内核能完善指令集,增加带CY的加减法指令!

网友:
研究得这么深入透彻啊啊!!!!

楼主:
最后,对 ChipON---IDE集成开发环境 的改进,提点建议,仅供参考。

1. 非BYTE变量, 在RAM中的存放地址要连续,并且放在同一页面中,这样,在读取变量时,只需一次BANK切换。其次,变量在RAM中存放地址的连续,也有利于今后软件升级,支持位结构体和联合体。

2. 优先充分利用 R0~R7这8个寄存器,像子程序调用的入口变量, 返回变量,以及读入输出的中间过渡变量及运算中的中间过渡变量,都应该优先放在这  R0~R7这8个寄存器中,这样,程序效率最高。
3. 其次充分利用 RAM  70H~7FH这16个字节,像子程序调用的入口变量, 返回变量,以及读入输出的中间过渡变量及运算中的中间过渡变量,都应该优先放在这  70H~7FH中,这样,无需作BANK切换。都能直接使用。

4. 通过分析现在的编译结果,对long类长变量,先读入 R0~R7及 RAM(70H~7FH这16个字节)中,再运算或作其他的处理,肯定比现在直接处理的方法,程序代码要精简许多,程序代码也相应缩短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对 ChipON---IDE集成开发环境 的改进,提点建议,仅供参考。

1. 非BYTE变量, 在RAM中的存放地址要连 ...

身为ChipON的版主,还是很感谢你给出那么多的建议。楼主绝对是花了精力来了解我们的产品的

网友B:
楼主准备从中颖换ChipON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准备从中颖换ChipON了?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编译器为了做兼容,没有使用0x70-0x7f,这样需要通过寄存器进行中断现场保护。所以寄存器只使用了一部分。
变量必须在内存中连续存放,因为涉及指针操作时,地址必须联系
banksel有特定优化,楼主下载的ide版本是否太老

楼主只是站在纯编译器单版本的角度来分析,楼主提出的建议我们会慎重考虑

楼主:
随便写了一个 long 的加法程序,是否比原编译程序短小许多?

1.  用ChipON---IDE编译的汇编代码:

                                           ;        .line        20; "../main.c"        Lc = La + Lb;
000f3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0
000f31   508d     MOV        R0, 0x8d                     MOV        R0, r0x1000
000f3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1
000f33   208e     ADD        R0, 0x8e                     ADD        R0, r0x1001
000f34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6
000f35   5193     MOV        0x93, R0                     MOV        r0x1006, R0
000f36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3
000f37   5090     MOV        R0, 0x90                     MOV        R0, r0x1003
000f38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7
000f39   5194     MOV        0x94, R0                     MOV        r0x1007, R0
000f3a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2
000f3b   0e8f     MOVZ        R0, 0x8f                    MOVZ        R0, r0x1002
000f3c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3d   ff10     INC        R0                           INC        R0
000f3e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3f   cf42     JMP        #0xf42                       JMP        _00006_DS_
000f4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7
000f41   2194     ADD        0x94, R0                     ADD        r0x1007, R0
                                           _00006_DS_
000f4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5
000f43   5091     MOV        R0, 0x91                     MOV        R0, r0x1005
000f44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9
000f45   5195     MOV        0x95, R0                     MOV        r0x1009, R0
000f46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A
000f47   0e97     MOVZ        R0, 0x97                    MOVZ        R0, r0x100A
000f48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49   ff10     INC        R0                           INC        R0
000f4a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4b   cf4e     JMP        #0xf4e                       JMP        _00007_DS_
000f4c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9
000f4d   2195     ADD        0x95, R0                     ADD        r0x1009, R0
                                           _00007_DS_
000f4e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4
000f4f   5092     MOV        R0, 0x92                     MOV        R0, r0x1004
000f5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8
000f51   5196     MOV        0x96, R0                     MOV        r0x1008, R0
000f5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B
000f53   0e98     MOVZ        R0, 0x98                    MOVZ        R0, r0x100B
000f54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55   ff10     INC        R0                           INC        R0
000f56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57   cf5a     JMP        #0xf5a                       JMP        _00008_DS_
000f58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8
000f59   2196     ADD        0x96, R0                     ADD        r0x1008, R0
                                           ;        op : SEND

2.  通过R0~R7传送变量,写的汇编代码:

                ; Lc = La + Lb;
                      BANKSEL        切换页面La
                   MOV         R4, La[0]    ; [0]表示La最低位,[3]表示La最高位
                   MOV         R5, La[1]
                   MOV         R6, La[2]
                   MOV         R7, La[3]
                      BANKSEL        切换页面Lb
                   MOV         R0, Lb[0]    ; [0]表示Lb最低位,[3]表示Lb最高位
                   MOV         R1, Lb[1]
                   MOV         R2, Lb[2]
                   MOV         R3, Lb[3]

                BANKSEL        切换页面PSW
                ADD     R4, R0       ; 个位数相加
                MOV        R0, PSW
                AND        R0, #1

                ADD     R5, R1       ; 十位数相加
                MOV        R1, PSW
                ADD     R5, R0       ; 加个位数进位
                ORL        R1, PSW
                AND        R1, #1

                ADD     R6, R2       ; 百位数相加
                MOV        R2, PSW
                ADD     R6, R1       ; 加十位数进位
                ORL        R2, PSW
                AND        R2, #1

                ADD     R7, R3       ; 千位数相加
                ADD     R7, R2       ; 加百位数进位

                      BANKSEL        切换页面Lc
                   MOV         Lc[0], R4    ; [0]表示Lc最低位,[3]表示Lc最高位
                   MOV         Lc[1], R5
                   MOV         Lc[2], R6
                   MOV         Lc[3], R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为了做兼容,没有使用0x70-0x7f,这样需要通过寄存器进行中断现场保护。所以寄存器只使用了一部分。 ...

你的变量不连续的!!!

比如12楼的程序中,乱的很!!!

La 占用: 0x8d , 0x90 , 0x91 , 0x92 ,
Lb 占用: 0x8e , 0x8f , 0x97 , 0x98 ,
Lc 占用: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楼主:
版本是你们官网下的,最新版。

楼主:
12楼的示例DEMO, 没有使用0x70-0x7f,仅使用寄存器,也比原来编译的精练。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       MOVZ        R0, 0x8e     是什么指令?

指令集中没有注明,不过从使用上看,等同于 MOV         R0, 0x8e, 除了两者的机器码不同?其他还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为了做兼容,没有使用0x70-0x7f,这样需要通过寄存器进行中断现场保护。所以寄存器只使用了一部分。 ...

别想着高大尚了,目前的内核寻址范围只能做到 8K, 再想上去只能升级内核了。

中断也简单,最多 2个优先级,入口单一同PIC,不像51的多地址入口。

数据寻址一页只有 128字节,比51的 256字节少一半,只能做些简单应用了。

再给个建议,数据变量命名时加页面指定,如同 51的 data, xdata等指定。不指定默认第0页,方便编译器编译,且代码短小精练。

太智能化的容易出错(像PIC编译器,变量多了易放错地方),比如一个串囗,发送接收缓冲区,各100字节,能指定分页的,就比较简洁
rd_buff[100]    BANK   1 ;
wr_buff[100]    BANK   2 ;
多余的空间用户可另行命名变量。
如自动分配,搞不好就出错,以前我用的PIC编译器, 就有时会犯这错误,并且出了错,排查也困难。

楼主:
如升级内核,像 PSW 这等重要的寄存器,最好做到 每一页能有镜像,能不分页的直接使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下列指令中,
000f46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A    // 强置 第1页
000f47   0e97     MOVZ       R0, 0x97                    MOVZ        R0, r0x100A
000f48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 判断 第0页PSW寄存器

中间的指令 MOVZ        R0, r0x100A ,是否除了 MOV     R0, r0x100A 功能外,还将BANK 强置到 第0页 ?
假如没有这个功能,则编译的程序就是错误的。

网友D:
000f3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0
000f31   508d     MOV        R0, 0x8d                     MOV        R0, r0x1000
000f3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1

这也太NB了。我们公司做智能电视,内存很小,自己人称为 弱智能 ,外人直接说脑残。 这个编译器的效率也太过于智能了。即使优化等级为0也不应该生成这这样的代码吧?
long+long正常应该是个库,直接链接进来的。

没有用过此MCU,从bank切换来看,应该是类似PIC的。过去的经验,PIC编译器只有ccs info公司的最好,其它的吹的再厉害,一测试都差30%多。而ccs info的优化真不是一点两点。

楼主:
测试了一下指针操作:
  long La, Lb, Lc;
  long *p, *p1;
  ......
  p = &La;
  p1 = &Lb;
  Lc = *p + *p1;

编译结果超级长,无用功很多,最后结尾调用不存在的 CALL        #0xfff ,CALL        #0xffe  ,CALL        #0xffd  地址,更搞不清了!
个人认为,随便优化一下,程序长度便能缩短一大半。

编译结果如下,

                                           ;        op : GET_VALUE_AT_ADDRESS
                                           ;        .line        23; "../main.c"        Lc = *p + *p1;

000f4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8
000f41   0e95     MOVZ        R0, 0x95                    MOVZ        R0, r0x1008
000f4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1
000f43   518b     MOV        0x8b, R0                     MOV        STK01, R0
000f44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9
000f45   0e96     MOVZ        R0, 0x96                    MOVZ        R0, r0x1009
000f46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0
000f47   518c     MOV        0x8c, R0                     MOV        STK00, R0
000f48   9800     MOV        R0, #0                       MOV        R0,# 0x00
                                                   PAGESEL        __gptrget4
000f49   d1b1     CALL        #0x1b1                      CALL        __gptrget4
                                                   PAGESEL        $
000f4a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E
000f4b   519e     MOV        0x9e, R0                     MOV        r0x100E, R0
000f4c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0
000f4d   508c     MOV        R0, 0x8c                     MOV        R0, STK00
000f4e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F
000f4f   519d     MOV        0x9d, R0                     MOV        r0x100F, R0
000f5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1
000f51   508b     MOV        R0, 0x8b                     MOV        R0, STK01
000f52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0
000f53   519c     MOV        0x9c, R0                     MOV        r0x1010, R0
000f54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2
000f55   508a     MOV        R0, 0x8a                     MOV        R0, STK02
000f56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1
000f57   519b     MOV        0x9b, R0                     MOV        r0x1011, R0
                                           ;        op : GET_VALUE_AT_ADDRESS
000f58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B
000f59   0e98     MOVZ        R0, 0x98                    MOVZ        R0, r0x100B
000f5a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1
000f5b   518b     MOV        0x8b, R0                     MOV        STK01, R0
000f5c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D
000f5d   0e99     MOVZ        R0, 0x99                    MOVZ        R0, r0x100D
000f5e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0
000f5f   518c     MOV        0x8c, R0                     MOV        STK00, R0
000f6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C
000f61   0e9a     MOVZ        R0, 0x9a                    MOVZ        R0, r0x100C
                                                   PAGESEL        __gptrget4
000f62   d1b1     CALL        #0x1b1                      CALL        __gptrget4
                                                   PAGESEL        $
000f63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2
000f64   519f     MOV        0x9f, R0                     MOV        r0x1012, R0
000f65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0
000f66   508c     MOV        R0, 0x8c                     MOV        R0, STK00
000f67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A
000f68   5197     MOV        0x97, R0                     MOV        r0x100A, R0
000f69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1
000f6a   508b     MOV        R0, 0x8b                     MOV        R0, STK01
000f6b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9
000f6c   5196     MOV        0x96, R0                     MOV        r0x1009, R0
000f6d   6d03     SET        0x3, 5                       BANKSEL        STK02
000f6e   508a     MOV        R0, 0x8a                     MOV        R0, STK02
000f6f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8
000f70   5195     MOV        0x95, R0                     MOV        r0x1008, R0
                                           ;        op : +
000f71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1
000f72   509b     MOV        R0, 0x9b                     MOV        R0, r0x1011
000f73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8
000f74   2095     ADD        R0, 0x95                     ADD        R0, r0x1008
000f75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B
000f76   5198     MOV        0x98, R0                     MOV        r0x100B, R0
000f77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0
000f78   509c     MOV        R0, 0x9c                     MOV        R0, r0x1010
000f79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D
000f7a   5199     MOV        0x99, R0                     MOV        r0x100D, R0
000f7b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9
000f7c   0e96     MOVZ        R0, 0x96                    MOVZ        R0, r0x1009
000f7d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7e   ff10     INC        R0                           INC        R0
000f7f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80   cf83     JMP        #0xf83                       JMP        _00006_DS_
000f81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D
000f82   2199     ADD        0x99, R0                     ADD        r0x100D, R0
                                           _00006_DS_
000f83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F
000f84   509d     MOV        R0, 0x9d                     MOV        R0, r0x100F
000f85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C
000f86   519a     MOV        0x9a, R0                     MOV        r0x100C, R0
000f87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A
000f88   0e97     MOVZ        R0, 0x97                    MOVZ        R0, r0x100A
000f89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8a   ff10     INC        R0                           INC        R0
000f8b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8c   cf8f     JMP        #0xf8f                       JMP        _00007_DS_
000f8d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C
000f8e   219a     ADD        0x9a, R0                     ADD        r0x100C, R0
                                           _00007_DS_
000f8f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E
000f90   509e     MOV        R0, 0x9e                     MOV        R0, r0x100E
000f91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3
000f92   51a0     MOV        0xa0, R0                     MOV        r0x1013, R0
000f93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2
000f94   0e9f     MOVZ        R0, 0x9f                    MOVZ        R0, r0x1012
000f95   7003     JNB        0x3, 0                       JNB        PSW, 0
000f96   ff10     INC        R0                           INC        R0
000f97   7203     JNB        0x3, 2                       JNB        PSW, 2
000f98   cf9b     JMP        #0xf9b                       JMP        _00008_DS_
000f99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13
000f9a   21a0     ADD        0xa0, R0                     ADD        r0x1013, R0
                                           ;        op : INLINEASM

                                           .code
0001b1   a800     XOR        R0, #0
0001b2   7203     JNB        0x3, 2
0001b3   c1b8     JMP        #0x1b8
0001b4   a880     XOR        R0, #0x80
0001b5   7203     JNB        0x3, 2
0001b6   c1da     JMP        #0x1da
0001b7   c1f6     JMP        #0x1f6
0001b8   6d03     SET        0x3, 5
0001b9   528b     MOV        R1, 0x8b
0001ba   508c     MOV        R0, 0x8c
0001bb   5186     MOV        0x86, R0
0001bc   6d03     SET        0x3, 5
0001bd   6503     CLR        0x3, 5
0001be   7086     JNB        0x86, 0
0001bf   6d03     SET        0x3, 5
0001c0   f708     LD        R0, [R1]
0001c1   6d03     SET        0x3, 5
0001c2   518a     MOV        0x8a, R0
0001c3   ff11     INC        R1
0001c4   6d03     SET        0x3, 5
0001c5   6503     CLR        0x3, 5
0001c6   7086     JNB        0x86, 0
0001c7   6d03     SET        0x3, 5
0001c8   f708     LD        R0, [R1]
0001c9   6d03     SET        0x3, 5
0001ca   518b     MOV        0x8b, R0
0001cb   ff11     INC        R1
0001cc   6d03     SET        0x3, 5
0001cd   6503     CLR        0x3, 5
0001ce   7086     JNB        0x86, 0
0001cf   6d03     SET        0x3, 5
0001d0   f708     LD        R0, [R1]
0001d1   6d03     SET        0x3, 5
0001d2   518c     MOV        0x8c, R0
0001d3   ff11     INC        R1
0001d4   6d03     SET        0x3, 5
0001d5   6503     CLR        0x3, 5
0001d6   7086     JNB        0x86, 0
0001d7   6d03     SET        0x3, 5
0001d8   f708     LD        R0, [R1]
0001d9   c1f6     JMP        #0x1f6
0001da   d208     CALL        #0x208
0001db   6d03     SET        0x3, 5
0001dc   518a     MOV        0x8a, R0
0001dd   0d8b     INCJZ        0x8b
0001de   078c     DEC        0x8c
0001df   0b8c     INC        0x8c
0001e0   d208     CALL        #0x208
0001e1   6d03     SET        0x3, 5
0001e2   5189     MOV        0x89, R0
0001e3   0d8b     INCJZ        0x8b
0001e4   078c     DEC        0x8c
0001e5   0b8c     INC        0x8c
0001e6   d208     CALL        #0x208
0001e7   6d03     SET        0x3, 5
0001e8   5188     MOV        0x88, R0
0001e9   0d8b     INCJZ        0x8b
0001ea   078c     DEC        0x8c
0001eb   0b8c     INC        0x8c
0001ec   d208     CALL        #0x208
0001ed   6d03     SET        0x3, 5
0001ee   5187     MOV        0x87, R0
0001ef   508a     MOV        R0, 0x8a
0001f0   518a     MOV        0x8a, R0
0001f1   5089     MOV        R0, 0x89
0001f2   518b     MOV        0x8b, R0
0001f3   5088     MOV        R0, 0x88
0001f4   518c     MOV        0x8c, R0
0001f5   5087     MOV        R0, 0x87
0001f6   0008     CRET
0001f7   a800     XOR        R0, #0
0001f8   7203     JNB        0x3, 2
0001f9   c1fe     JMP        #0x1fe
0001fa   a880     XOR        R0, #0x80
0001fb   7203     JNB        0x3, 2
0001fc   c208     JMP        #0x208
0001fd   c20c     JMP        #0x20c
0001fe   6d03     SET        0x3, 5
0001ff   528b     MOV        R1, 0x8b
000200   508c     MOV        R0, 0x8c
000201   5186     MOV        0x86, R0
000202   6d03     SET        0x3, 5
000203   6503     CLR        0x3, 5
000204   7086     JNB        0x86, 0
000205   6d03     SET        0x3, 5
000206   f708     LD        R0, [R1]
000207   c20c     JMP        #0x20c
000208   6d03     SET        0x3, 5
000209   528c     MOV        R1, 0x8c
00020a   508b     MOV        R0, 0x8b
00020b   d20d     CALL        #0x20d
00020c   0008     CRET
00020d   530a     MOV        0xa, R1
00020e   5102     MOV        0x2, R0
00020f   dfff     CALL        #0xfff
000210   5130     MOV        0x30, R0
000211   ffff     NOPZ
000212   ffff     NOPZ
000213   dffe     CALL        #0xffe
000214   5137     MOV        0x37, R0
000215   ffff     NOPZ
000216   ffff     NOPZ
000217   dffd     CALL        #0xffd
000218   511c     MOV        0x1c, R0
000219   ffff     NOPZ
00021a   ffff     NOPZ
00021b   0008     CRET

网友E:
首先赞一下楼主是个有心人!
我也用这个程序编译了一下,实际使用程序空间为1232字,具体见附件。楼主的2146字实际是因为没有优化,注意到我的附图中BANKSEL前出的部分,没有汇编代码的实际都是优化掉了。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多样化,一方面没有开优化,一方面对于int/long型的加法有ADDC/SUBC效率能提高不少,KF8 V1内核不带乘法和除法也增加了代码长度。

网友F:
他们家编译器没那么不堪,楼主那段代码编译后banksel 98%都被优化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

网友E:
       我们的内核有V1版本和V2版本,V1只针对4K word及以下, V2针对8Kword及以下(多bank选择时仍然一条指令完成,增加硬件乘法和除法),一般情况这么小的内存(flash、RAM)容量芯片主要是做控制用的,一般没有考虑复杂的数学计算,编译器也就没在计算上做特别的优化,如浮点、long型支持都效率不高,结构体的支持也不是很全面,这些都需要在V3指令集上改进了,但复杂数学-运算我们更倾向于用高位处理器来实现 :-),8位MCU的特点还是在控制和她的高可靠性。

       不过还是很赞楼主用一个特别的程序把8位MCU的短板都揭示出来了,确实不适合复杂的数学-运算啊。

楼主:
V1 和 V2 指今集相差不大(仅V2增加了一个附加的硬件乘法和除法器),希望V3指令集上有所改进了,不指望高大尚,下面几条应重点考虑。

1.  增加带CY的的加减法指令,能有效提高运算速度和优化代码。
2.  有些重点之重点的特殊寄存器(例如PSW)必须做到每页都有镜像,能不分页操作,这样,能提速不少。
3.  增加最基本的查表指令,能从程序存储器中直接读数据,不要像现在这样,数据表中的常量,需要在程序中对变量一一赋值,极占程序容量。
4.  其他的,想到再补充吧。

楼主:
不改进的话,那怕一个汇编的高手,用汇编编程,都会感到犹如**筋,食之无味。

网友E:
1.  增加带CY的的加减法指令,能有效提高运算速度和优化代码。
==========================
非常正确!!

2.  有些重点之重点的特殊寄存器(例如PSW)必须做到每页都有镜像,能不分页操作,这样,能提速不少。
=============================
这个从V2开始,PSW及70-7F的RAM都是这样处理的;
3.  增加最基本的查表指令,能从程序存储器中直接读数据,不要像现在这样,数据表中的常量,需要在程序中对变量一一赋值,极占程序容量。
=================================
应该都提供一个库文件,能够查16位的表。可能编译器还没有添加,很快会提供一个应用笔记。

很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赞一下楼主是个有心人!
我也用这个程序编译了一下,实际使用程序空间为1232字,具体见附件。楼主的214 ...

我使用默认值编译的,请问优化开关在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们家编译器没那么不堪,楼主那段代码编译后banksel 98%都被优化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 ...

优秀的编译器,没那么好搞的!

总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长,ChipON---IDE编译器,总体感觉,人机界面,操作上都做的不错。

至于优化率,到达到 98% ? 太夸张了吧? 神仙也做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默认值编译的,请问优化开关在哪设置?

你看一下,是构建了release还是debug??在上面的工具栏中可以选择,默认是构建release,优化效率会提高一些。

网友E: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不要选择debug模式),开O3优化,如图

楼主:
我能熟练运用 汇编,编写 AVR, PIC,以及台系的那些 类PIC 的单片机,但是,ChipON单片机,由于少了些关键的指令,感觉编写起来有点吃力,我相信,ChipON公司的那些同行,也应该有同感,希望 ChipON 的 V3内核,能越做越好。

ChipON 单片机,外围丰富,价格便宜,总体性能不错,很适合做些小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优秀的编译器,没那么好搞的!

总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长,ChipON---IDE编译器,总体感觉,人机界面, ...

那位仁兄提到的banksel 的句子基本被优化了9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00f30   6d03     SET        0x3, 5                       BANKSEL        r0x1000
000f31   508d     M ...

long+long是直接编译的,long*long和long/long是库,现在看来,这个库可以用手写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构建了release还是debug??在上面的工具栏中可以选择,默认是构建release,优化效率会提高 ...

我现在用的是 debug,但切换到 release,没法编译,显示 ALL

另外,我的理解是,debug模式,比 release模式,代码长约 256字节(装载DEBUG监控代码),其他的优化率,应该不会有啥大的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不要选择debug模式),开O3优化,如图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不要选择debug模式),开O3优化,如图

请问一下,你这个 设置 页面,如何打开?

我没找到。

现在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编译结果没什么缩短。

楼主: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第一次程序能编译,现在又不能编译了(程序没变)。

****项目335配置Release的构建****

make -k all
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 Build Finished ****

楼主:
配置项改为 debug模式,程序就能编译,再改回release模式, 又不能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增加带CY的的加减法指令,能有效提高运算速度和优化代码。
==========================
非常正确!!

2.  这个从V2开始,PSW及70-7F的RAM都是这样处理的;
--------------------------------------------------------------------------------
这是个好消息,用汇编就方便很多,不用来回切换bank

3.  增加最基本的查表指令,能从程序存储器中直接读数据,不要像现在这样,数据表中的常量,需要在程序中对变量一一赋值,极占程序容量。
=================================
应该都提供一个库文件,能够查16位的表。可能编译器还没有添加,很快会提供一个应用笔记。

V1, V2版本都做不到吧?没有硬件的支持(指令集中没有相关指令),神仙也做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2.  这个从V2开始,PSW及70-7F的RAM都是这样处理的;
------------------------------------------------ ...

2 PSW等关键寄存器所有V1/V2版本都不用切换的。如KF8F213的00-7F只有一个bank,则所有使用00-7F的特殊寄存器都不用切换bank。
   RAM是从V2开始才有公共区域。

3.硬件上所有版本都支持,只是没有做库。标准的指令实现查表只能查8位,要查16位要用库模式,这种查表模式类似外设读的方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不要选择debug模式),开O3优化,如图

找到了!

打开看了一下, 里面已经设置成 O3优化了。

选择release模式,再 全部构建,程序短了近一半。

另外,不能 重新全部构建的原因也找到了,要到 “项目-->清理” 点一下,即可。

时个小BUG, 建议下一版本,在 “全部构建” 时,先执行 自动 “清理项目” 。

楼主:
哪位朋友能 解释一下,指令集中没有的    MOVZ   R0, 0x8e  的执行的动作吗?

和 指令 MOV    R0, 0x8e 有啥区别?

是否 MOVZ   R0, 0x8e 指令,相当于执行 MOV    R0, 0x8e; BANKSEL  0x00(切换到第0页); 这两条指令?

网友E:
MOVZ应该是对标志位有影响,不影响banksel
MOV对标志位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不要选择debug模式),开O3优化,如图

选择release模式,编译显示:1280(31.4%) ,比原 2439(59.8%) 减少了近一半。

但通过查看 LST文件,发现此显示数据 1280(31.4%) 不正确!!!

实际占用程序内存约为 0- 0x7a3 ,0xe00 - 0xfe3,   2444字(里面有几个空位没挑出),等于优化无效,不知何故?

楼主:
重建新文件,只单选 release模式,编译显示:1280(31.4%) 。

通过查看 LST文件,发现实际占用程序内存约为 0- 0x500 ,  正确!!!

因此,编译程序还是有小BUG, 手动 执行  “清理项目” ,清理的不够彻底,保留debug部分程序。 建议下一版本,在 “全部构建” 时,要先彻彻底底的 执行 自动 “清理项目” ,做到初始化格式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建新文件,只单选 release模式,编译显示:1280(31.4%) 。

通过查看 LST文件,发现实际占用程序内存约为 ...

目前确实要手动 清理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确实要手动 清理项目。

还有一个问题,在 “全部构建” 时,不会将修改后的文件自动存盘,要手动存盘后,编译结果才会正确。

建议下一版本改正。

网友G:
大家都是做产品的,如果一个芯片就需要这么折腾,那这个芯片的意义何在?
我从来就是什么好用用什么。

楼主:
好像 ChipON 不支持 C和汇编 混合编译,希望插入汇编能支持标号,否则这插入汇编用途不大,如下:

void abc()
{ char Ca;
   int  Ia;

__asm
    MOV     R0, Ca   ;将Ca装入R0
    MOV     R1, Ia    ;将Ia装入R1,R2
    MOV     R2, Ia+1
__endasm;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是做产品的,如果一个芯片就需要这么折腾,那这个芯片的意义何在?
我从来就是什么好用用什么。 ...

我的观点和你相反,个人认为,ChipON还是有些实力的。

市场上的芯片一大堆,从海尔到台系,几乎都是抄欧美的东西,改改弄弄的,真真自成一系(从C编译器到芯片)的,少的可怜。

相反,或许ChipON 实力较强,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正因为自主创新,被俺一试用,就试出问题了,什么问题?经验不足考虑不周呀。

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东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是一天二天就能搞清楚弄明白的,总要付点学费吧。

既然ChipON 开了这个头,只要公司能生存下去,用不了几年,我相信ChipON 会越做越好越完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项选择release模式,第一次程序能编译,现在又不能编译了(程序没变)。

这个不是不能编译的问题,是程序没有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系统默认不会做重复编译的事情。表示已经编译过了,编译器此时什么都没做。

网友D:
从楼主抓图上来看,应该是用的eclipse,对于build的时候,没有修改则不编译,是eclipse的问题。
eclipse集文本编辑器、工程管理、编译器于一身的IDE。
Build All的时候不修改则不动作,此功能不属于 C Compiler。

网友D:
还有就是按照惯例,O0优化等级太低,一般不用,除非调试。O2 speed模式是正式产品用的(你的产品flash这么小,可能要size模式)。O3仅仅用来测试,一般不要用。你的项目小是无所谓的。像几十M以上的项目,GCC一般是不敢用O3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按照惯例,O0优化等级太低,一般不用,除非调试。O2 speed模式是正式产品用的(你的产品flash这么 ...

确实,IDE是基于eclipse的,习惯了就会发现他的功能比较强,尤其是编辑等功能。
ChipONCC不是基于GCC的,所以开的优化方式不完全一样。但对于用户来说优化等级实际是不用管的(毕竟系统小),只需要记住调试时用debug模式,代码生成是用releas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按照惯例,O0优化等级太低,一般不用,除非调试。O2 speed模式是正式产品用的(你的产品flash这么 ...

本例中,没优化的编译,实际内设O2级优化。我试过,和O0,O1级优化,代码量基本相同。

只有上O3级优化,代码量才显著下降。

应该是编译器对ChipON的数据结构未合理分配及库函数质量不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IDE是基于eclipse的,习惯了就会发现他的功能比较强,尤其是编辑等功能。
ChipONCC不是基于GCC的, ...

ROM容量偏小,不优化节约点用,没写多少程序就ALL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观点和你相反,个人认为,ChipON还是有些实力的。

市场上的芯片一大堆,从海尔到台系,几乎都是抄欧 ...

laoxu楼主还是很赞的,目前阶段我认为ChipON的工具还是有瑕疵的,是需要进一步改进,最大的问题是使用习惯还不一样,不过工具是基于eclipse的,用过JAVA的人就很容易上手。当然,熟悉了我们的工具,用JAVA也是很容易的。

认同楼主的观点,在MCU领域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我们在后续的发展中才能跟得上节奏,甚至某种程度上实现超越,后续我们的8位新内核、32位DSP内核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这也是我们内核采用KungFu命名的原因。

ChipON MCU的特点在于行业针对性比较强,外设非常丰富,尤其是模拟外设,精度较高,另外就是抗干扰能力和低功耗能力,这两点对每一个产品型号来说都是要时间磨的。KF系列的MCU经过六七年的时间量产,性能上得到了保证。目前每月有大批量在量产,而且部分客户是国内/国际一流客户。

后续确实需要的是时间,只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精益求精。也希望楼主和其他朋友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E:
再分析一下楼主编译的代码可以看到:
主程序生成150条指令+115条banksel指令,banksel优化后只有4条,实际为154条指令。
其余的*、/、%都由库生成。
对这个程序来说,编译器的效率还算可以的,只是库的精炼度还需提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观点和你相反,个人认为,ChipON还是有些实力的。

市场上的芯片一大堆,从海尔到台系,几乎都是抄欧 ...

自主个毛线,就是PIC的。

网友E:
建议研究一下register file架构和LD/ST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主个毛线,就是PIC的。

内核和PIC的不同,应该是AVR和PIC的混血儿,在构架上增加了类同AVR的R0~R7多累加器,可加快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分析一下楼主编译的代码可以看到:
主程序生成150条指令+115条banksel指令,banksel优化后只有4条,实际 ...

我仔细分析了编译后的代码,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编译器 数据(变量)存储的结构 安排不合理,引起库的精炼度不足(俺估计了一下,代码已很难有大的提升)。

在此 数据(变量)存储的结构 安排 下,指针操作烦嗦尽占代码,极其不合理。

只有重新考虚安排  数据(变量)存储的结构 ,编译质量才会大幅提高。

楼主:
不单纯是 banksel指令 优化的问题。

后来的 指针操作 分析,我就不贴图了,已不好意思再多评论了。

你想想,V1, V2指令集,只支持唯一且单一的256字节内RAM指针寻址,结果编译器搞成高大尚的全功能指针,弄了一大堆无用的代码(就算考虑今后的V3指令集),但起码现在得优化掉,目前是一点也不加以优化,俺只能呵呵了~~~

楼主:
俺对  数据(变量)存储的结构 安排,建议如下,仅供参考:

1.  增加对 变量 赋值 的人工页面指定,不指定 默认 第0页,这样,主程序能减少代码,加快运行速度。
2.  增加对 中断程序的 的人工页面指定,不指定 默认 第0页,如指定了,中断程序中的所有局部变量 ,都放在 指定页,这样,可减少变量保护,加速中断处理。
3.  充许利用 指针,其实 ChipON单片机的 LD,ST这两条变址寻址指令,挺高效的,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目前的编译器,没有很好的利用,基本上都用直接寻址+banksel指令, 尽管后期可优化掉 banksel指令,但是,我情愿优先使用 千锤百练的精简库(很少有不确定的BUG), 而不愿意靠后期随机的优化(程序越长,出现BUG的概率越高),这个道理就不用多说了吧。
4.  充分有效用足 R0~R7 ,  对V2版本要 充分有效用足 RAM(70H~7FH) 这个区域。
5.  同一变量在RAM中的存放要连续, 有利于读写,不易出错。
6.  如有可能的话, 最好能提供混合编译(C+汇编), 不过,对编译器要求更高,需提供完整的 调用和返回参数、接口的详细游戏规则。

网友D:
变量传递的规范每个编译器都不一样,大型程序和小型程序也不应该一样. memory modal 应该可以设置. 比如iar就有多个选项.
这家的没有用过, 前几年看过很多mcu, 总结就是要么仿51, 要么仿pic. 这个既然又没有乘法指令, 又有bank 很可能是类pic的了. pic的硬件栈等很多硬伤, 做跑马灯很合适.
debug和release只是project的两个编译选项, 调用的同一个编译器, 如果参数包括define都相同,结果是一致的.  至少vc等都是这样.
不说Gcc, il mdk4上也是O0~O3, 建议用的也是O2, 希望做编译器的参考一下, O3允许有风险. 但是O2的代码密度要尽量上来.

楼主:
ChipON---IDE 数据冲空问题,测试程序如下,超级简单!

//主函数
void main()
{ char a;
  a = P0;
  P0= a*10;
}
//中断函数
void int_fun() __interrupt
{ char a;
  a = P1;
  P1= a*20;
}

编译结果显示,两个函数未加保护的同时调用 CALL        __mulchar, 引起冲突。
如将 变量改为 long 型,再多几个运算,两个函数 中,遍地都是 相同地址的变量,如何用?
中断入口仅保护 R0, R1, PSW, PCH , 连 BANK 都不保护,俺彻底服了。

建议 编译器能 改进成支持 混合汇编(至少中断程序能用纯汇编写),最起码也要 将内嵌汇编,升级到能支持标号。

楼主:
咬文嚼字 看了几遍 KF8CC 用户使用注意手册,看到下列文字心头一热,变通使用方法找到了?

在汇编代码中要访问寄存器和全局变量时只需在变量名前加下划线”_”
例: a=P0;
    P0=P1;
    P1=a;
以上C代码可以使用以下嵌入汇编实现
__asm
    MOV R2,_P0
    MOV _a,R2
    MOV R2,_P1
    MOV _P0,R2
    MOV R2,_a
    MOV _P1,R2
__endasm;

结果一测试,傻眼,在变量名前加下划线”_” ,无法编译,直接出错,ChipON---IDE 不支持。

楼主:
总算试出来了,要设置全局变量,在变量名前加下划线”_” ,能编译通过。

现在凑合着,能用插入汇编,编写中断程序了,只是,不支持标号,是个**烦~~~

网友H:
关注中,楼主改用汇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中,楼主改用汇编了??

哪个方便用哪个~~~

最好能支持 C+ASM 混合编程,使用灵活方便。

网友I(2021-08-26):
引用 楼主:
通过下载,安装 ChipON---IDE集成开发环境,编写极简单的程序测试,发现 2K的程序存储器装不下,得改 4K的 ...

楼主,你好!
我在使用KF8A100ENG,datasheet上写的FLASH是16K的,但是在IDE里显示的是8K的,我看你之前把FLASH从2K修改为4K,请问是怎么修改的?
另外,我的程序里面的计算比较多,FLASH的容量明显不足,请问在程序设计(数值的计算)上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吗?
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
我在使用KF8A100ENG,datasheet上写的FLASH是16K的,但是在IDE里显示的是8K的,我看你之前 ...

IDE里面显示的8K是8K Word(一个Word等于2Byte)

网友K:
楼主是高手,研究的这样深入,向楼主学习。

网友L:
这个界面还是很友好的。不错,不错的。

网友M:
毕竟是自己开发的,需要时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