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里的“RBOM”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6-06-12):
AC, AN, ST, TE, table

见附图,是博通BCM43438的 datasheet的截图。

The Broadcom® BCM43438 is a highly integrated single-chip solution and offers the lowest RBOM in the industry for smartphones, tablets, and a wide range of other portable devices.

请教:
这里的“RBOM”是什么意思 ?

谢谢 !

网友A:
像是某种BOM表,元件表的意思。

网友B:
搏通公司的BCM43438具有高集成度和低外围物料成本(RBOM)的单片解决方案。。。。。。

网友C:
RBOM
相关材料清单;  其他相关材料清单;  用料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