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在72M情况下能否直接替代STM32

楼主(2016-06-12):
网上有移植到stm32的cmsis dap下载到stm32正常下载的gd32 USB不识别,usb寄存器已经全部初始化到stm32的默认值。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A: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吧,需要做些移植准备的。

网友B:
直接移植的是不可以的,需要做些修改的。

网友C:
这个额不可以的,两者就市中院的选择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D: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移植好的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不能完全替代的,需要做微小的局部调整的。

网友E:
这个是不建议直接的取代的,需要做些修改处理的。

网友F:
楼上几位的意见是正确的没这个不能直接替代的

网友G:
这个就不太清楚的了,不太可能直接的就替代的吧

网友H:
直接的替代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I:
同楼上的,这毕竟是两种不同型号的处理芯片的,一些工作机制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当然可以了,GD的主频可达到10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