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高压IGBT

楼主(2016-06-12):
耐压1500v-2000v,能工作在65khz的PWM波的IGBT

网友A:
如果对电流要求不大的话,找找有没有电压合适的MOS

楼主:
电流不大,峰值就几个A,最难的是耐压高的MOSFET很容易烧掉,同样的耐压指标三极管就不烧坏,但是三极管难驱动

网友B:
65Khz的IGBT,兄弟你开玩笑吧?
不过可以推荐你找找SiC-MOS